安泰信3005S无负载待机电流偏高?请问如何检修?说说检修思路,谢谢!

楼主(2016-05-12):
安泰信3005S无负载待机电流偏高?请问如何检修?说说检修思路,谢谢!

空载有时候是电流0.01,有时候0.07,有时候开一会儿0.05,然后变成0.03,有时候开机的时候是0.00正常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之前电压不准,换过四个电位器,都是换的进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请问是换哪一个?可以明示吗?谢谢

面板上不是有四个电位器吗 ..都换了要对着 大小来换

网友:
再换电位器

网友:
不知道和其它牌子的电路相同不,相同的话板子上有几个可调,可以试着串万用表进去对着调一下。

网友B:
从现像来看还是那里接触不良,这种一般来说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给一份图纸。你研究一下吧

网友C:
线子拔掉试一试  或者换一个线子

网友:
电位器里喷点清锈剂

网友:
电位器可能质量不好,,,,,,,,,

网友:
内部的某个可调电阻有接触不良,或已经在变质

网友D:
换可调电阻就可以了  跟我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可调电阻就可以了  跟我的一样

大哥,请问是换哪一个?可以明示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现像来看还是那里接触不良,这种一般来说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给一份图纸。你研究一下吧

多谢, 我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线子拔掉试一试  或者换一个线子

线子?您是说维修用的电源线吗?还是电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子?您是说维修用的电源线吗?还是电源头?

插在安泰信上的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请问是换哪一个?可以明示吗?谢谢

把面板的电位全部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