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P23(B3)V星的图纸谁有啊,点位也行。

楼主(2016-05-12):
h61M-P23(B3)V星的图纸谁有啊,点位也行。

网友A:
看一下版本号是多少?

网友B:
是MS-7680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4124-1-1.html这里下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版本号是多少?

MS-7680 VER3.2 故障是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复位,求解啊,大神!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MS-7680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4124-1-1.html这里下载吧

师傅,我有一片一样的板(和楼主的一样,是MS-7680 VER3.2)故障是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复位!桥加热了也不行!求解啊,师傅!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