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BRCM1047 图纸点位,进水

楼主(2016-05-12):
型号BRCM1047老机苹果进水不显示,只听见开机Duang一声没有背光,就是暗屏。TB也没见有,求好心人

网友:
看看主供电,和开启3.3

网友:
去淘宝看看有没有啊

网友:
这种情况 换板子吧

网友:
查背光开启条件啊,应该跟普通笔记本一样的吧

网友A:
D68B这个LED驱动芯片容易坏, 重点查下, EN,PWM 这些都 要查

网友:
希望楼主能完成。坐等楼主修复。

网友:
我直接连主攻电过去直接烧开启3.3V了。才来找图纸的,淘宝没有啊,

网友:
查电路呀  看是不是少电压

网友B:
发现迅关于苹果的贴开始多了

网友:
好像很维搞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D68B这个LED驱动芯片容易坏, 重点查下, EN,PWM 这些都 要查

老板,有图纸吗,好像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迅关于苹果的贴开始多了

苹果主板就是板层涂黑色的漆,接修多了就不怕了,就是没有图纸不好下手,电阻阻值不好看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这个掉了好多电阻腐蚀了,就想找图纸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你这个接口那样了
量一下接口

网友:
苹果主板就是板层涂黑色的漆,接修多了就不怕了,就是没有图纸不好下手,电阻阻值不好看

网友:
高手修苹果   修苹果找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