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换固态硬盘后不定时卡死

楼主(2016-05-12):
一台华擎H61+128G宇瞻固态,原来机械硬盘,加此固态后不定时卡死,有时一两天一次,有时一天一次,没有规律,使用时突然无响应,鼠标能动,键盘灯亮,屏幕显示无响应,重启后有时能好,有时要重新设置硬盘顺序(原设为固态为第一启动,出问题后到了第三,第一变成了原来的机械硬盘),重装过系统未能解决,请教是硬盘或主板问题大?固态为新硬盘,主板以前用机械硬盘也一切正常。

网友:
直接换块好一点的固态吧,固态的问题

网友A:
宇瞻固态不好!我都选择三星,东芝的

网友:
换个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明显是硬盘不兼容

网友:
为何BIOS里的硬盘启动顺序会自行改变?

网友:
固态硬盘的兼容性没有机械的兼容性好,你换个别的牌子就问题了,碰到过

网友:
固态硬盘还是买一线大厂的,用着放心。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是换闪迪的固态解决了

网友:
闪迪才是王道,我遇到过梅捷跟金士顿不兼容的

网友:
大厂的应该好用一些,现在也不贵了。

网友:
机械硬盘线拔掉,直接用固态硬盘试试,,,,

网友:
换一个固态硬盘看看。

网友:
遇到过此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兼容性问题,BIOS识别不了固态硬盘,自动调整启动顺序。个人想法,勿喷。

网友:
我一直都给客户换金士顿的,测试过出现楼上所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宇瞻固态不好!我都选择三星,东芝的

目前也用三星东芝金士顿,还是感觉东芝性价比高点

网友:
那你把机械硬盘拆了,直接上固态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BIOS设置,确保固态硬盘启动,用QMagic 魔术分区工具看看分区有没有异常,还有可能跟固态硬盘的簇大小有关,用qm改成8k的簇试试

网友:
固态硬盘现在很多厂家的稳定性和兼容XD比较差,还是买三星、闪迪那些比较放心,金士顿不建议买

网友:
这固态有问题(兼容性或不稳定,或数据线),使用中卡死,读不到固态,相当于在使用中拔掉了固态,所以BIOS里找不到固态了,自动把机械硬盘换到前面了。
换掉保证好。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把!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4k对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