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V 不通电

楼主(2016-05-12):
测试无3V 5V 去掉BIOS后还是没有3V 5V .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找了半天论坛都没有看到有人遇到过这种

网友:
隔离电路过了吗?公共点有19v吗?

网友:
先查保护隔离,再查公共点,3V5V_EN , 还有你做过些哪些部位测试,一并发上来,好让我们帮你分析,

网友:
已经修好。一个小电阻坏了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通常这个问题都在3V 5V的IC条件上EN,或者是EC旁的排阻

网友:
先测各个供电电感 看有没有短路 再测系统供电条件 看有没有满足条件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吗

网友:
肯定有电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