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自制机顶盒红外遥控延长线

楼主(2016-05-12):
diy制作——自制机顶盒红外遥控延长线

  现如今,有线电视都改成数字或网络机顶盒。但一台电视+一台机顶盒的组合,以前可放在电视柜上或电视柜里,但是而今的电视大都是壁挂式的,机顶盒安放却成了问题,其实一根机顶盒红外遥控器延长线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买一根不如动手做一根来的更使用,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下diy制作机顶盒红外遥控延长线的方法,以供参考。

  diy制作机顶盒红外遥控延长线的方法/步骤:

  一、普通版: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1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2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3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4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5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6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7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8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9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10

网友:
  二、升级版:

  又重新再做一个,同时新增一个功能,就是机顶盒开机时指示灯微亮(能直观判断机顶盒是否开关机),有遥控操作时闪亮。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11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12

  三、与机顶盒连接过程

  首先看机顶盒后面的界限段子,通常会有一个“IR”标记的插孔,这是机顶盒厂家为用户预留的一个功能,可以接红外延长线。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13

  这是买的一根延长线,插上去就可以把机顶盒放在不碍事的地方了。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14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15

  我们自制的使用起来更方便,还能将机顶盒直接挂在电视背面,正面看不到,完美解决了机顶盒的摆放问题!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16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17

  diy制作的延长线则用双面胶粘在电视边角位置,既不影响美观,又能全面接收遥控器信号。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18

diy制作机顶盒延长线 图19

网友:
红外接收头有没有型号要求? 我记得红外接收头的工作电压不是5V吗? 3.3V可以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