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DS2 3.0跑马就掉电

楼主(2016-05-12):
H61M-DS2 3.0跑马就掉电 ,BIOS刷了 电压都正常 ,这个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这个故障 ,知道的指教一下
掉电

网友:
刷个BIOS,看下IO的检测引脚

网友:
排除BIOS 的问题,应该是缺供电引起的(反馈电路保护)、桥空焊、

网友:
遇到过很多这问题 技嘉这一批几乎都是小电阻 三极管坏

网友:
跑到什么吗?

网友:
如果你是下技嘉官网的BIOS的话我建议多刷几个 排除了BIOS这个板一般都是电压问题 最好按着时序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