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CPU 不工作 CPU 无电压

楼主(2016-05-12):
其他的先不说,先上图纸、亮机图片,

这本子是5月多拿来的,当时点机器 0.2xx,

观察本子,无外伤,拆开本子无进水,测量主板 各个 阻值。

都正常,测量主办电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无CPU电压。

   0.2XX的时候 等一下会自己 掉电,再次开关,可触发。

当时比较忙,本子放一边了,等修完其他本子的时候,

拿起来再点,本子 电流直接上升,

接屏 显示了,   连续开关了数十次,

无问题 ,装起来让客户拿走了。这是前奏。返修是在意料之中。

就在昨天客户又把机器拿来了,故障是 在家 高温过后,

直接自动关机了,再开就开不开了。拿来本子点了一下,依然是0.2XX  看来还是原故障

不是太忙,拿就慢慢修吧。看了下帖子,论坛里无这类故障的帖子。

还有些人喜欢误导,让刷BIOS,经验告诉我,刷了也不会好,再说我就没打算刷这个BIOS。

想起之前修的一个DELL N5110的本子,也是和这个 故障一样。

我有仔仔细细的把主办的 阻值,供电 好好地都测量了一遍,除了CPU 无供电外,其他的都正常。

于是乎我做了南桥。当经过了10分钟后(主板需要冷却),我一般喜欢让主板自己冷却完成后,再去点主板。

拿到主板后,点了一下,电流刷刷刷的 上升。嘴角微微扬起了微笑,不错,之前DELL的N5110也是修的南桥。

虽然只是焊了南桥这么简单,

但是我在论坛里看到也有问这个故障的,一直没人解答。

所以发了此贴。

哥们打字不易,报着一颗 能让同行少走弯路的心态,在电脑前码字。

希望给加点分。

联想G400 VIWGR LA-9631P.pdf

网友A:
确实有些CPU无供电是和PCH有关

网友B:
没有CPU供电直接做南桥?好自信的楼主。。。容易误导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CPU供电直接做南桥?好自信的楼主。。。容易误导新手

修这类的多了,我就算作了南桥,我也会保证不扩大故障。保持原来的故障。

网友:
现在有很多没CPU电压的跟南桥脱不了干系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怎么检查南桥的问题说说。

网友C:
我说,到是把主板的BIOS共享一下啊,我修了一个CPU无供电的,不是桥的问题,现在故障变成了集显无电压。

网友D:
这就是经验呀! 不过要是能把条件查出来就更有说服力了,是桥没发出DRMPWROK和PROCPWRGD吗???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很有文艺风格啊,都快写成小说了,哈哈,难得有这份心情。赞一个

网友:
不行的适合都不去查条件就直接甘南桥,有点不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经验呀! 不过要是能把条件查出来就更有说服力了,是桥没发出DRMPWROK和PROCPWRGD吗???

楼主修好了,就应该高温导致桥的虚焊吧,导致相关联的信号发不出来!另外问问大家,5系列,6,7系列植株用多少毫米的锡珠呢?

网友:
楼主是测量了无复位和pg才换的桥吧?

网友:
楼主这是凭经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经验呀! 不过要是能把条件查出来就更有说服力了,是桥没发出DRMPWROK和PROCPWRGD吗???

你说的这几个信号我估计他不懂!

网友:
我也遇到过南桥引起没cpu电压

网友:
楼主把各供电都测量过了才决定干桥的,也只是加焊而已,多谢分享这个经验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  太 好了

网友:
楼主修机雷厉风行,就是果断,如果是我要查很多条件才开始干桥的,因为我怕桥直球,很烦!

网友:
修的好速度,如果配合分析就更好了  不是吗?

网友:
只能说明楼主有经验。

网友:
没有cpu供电做南桥一般要看是几系列的板子

网友:
还是先查查信号比较好

网友:
G400,前两天修了一个,进水的,51219挂了,顺带着烧了CPU,貌似这个板子,烧了这个芯片CPU也就少了,论坛上有先例

网友:
加分了,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到是把主板的BIOS共享一下啊,我修了一个CPU无供电的,不是桥的问题,现在故障变成了集显无电压。

背部有个1.5V 转1.5V电压  直接连接就行了。  一般这种故障 是时亮是不亮,不亮时  过内存

网友:
桥虚焊可能XD不大,一般还要换掉才行

网友F:
有没有再返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些CPU无供电是和PCH有关

还有啥  机器啊   给讲讲呗 lz

网友:
厉害啊  真心的  直接干

网友:
直接干桥。

网友G:
楼主亮机时电流多少?如果是1A多,估计不是桥

网友:
666啊经验老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就应该高温导致桥的虚焊吧,导致相关联的信号发不出来!另外问问大家,5系列,6,7系列植株用 ...

0.35mm,你去淘宝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再返修呢、。?

目前还没返修呢,之前修的DELL 的 现在已经3月了 没见返修

网友:
能不能给加点分啊!!!!

网友:
不错。。修亮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这就是经验,搜搜就解决了。谢谢楼主加分了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H:
南桥加焊不行吗 必须要换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亮机时电流多少?如果是1A多,估计不是桥

那是什么原因,不是桥为什么干了桥就OK了呢,请教

网友:
LZ加焊把握性很大,处理起来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南桥加焊不行吗 必须要换的是吧

加焊的南桥,返修也不大

网友:
没人给我加精华的么!!! 版主给加个精华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