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刷机名词解释

楼主(2016-05-12):
常用刷机名词解释
1、什么是刷机?
刷机就是给智能手机重装系统,进行软件升级的操作。和电脑的道理一样:如果您感觉Windows XP操作系统不好用,就可以把它重装成Windows 7。
刷机的好处是很多的,比如可以更新并升级手机系统,可以实现手机的个性化,还可以扩展手机功能。但是刷机必需一些常识性的电脑和手机知识,而且有一定的技术门槛。行货手机刷机之后,等于自动放弃了质保(当然,需要质保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刷回去)。
2、怎么刷机?
正常刷机需要准备匹配的刷机包、手机驱动、手机官方升级辅助软件等,并寻找合适的刷机教程,然后在教程指导下手工操作刷机。刷机并不是那么高深和危险,就如同电脑重装系统一般,只是刷机必须做到“胆大心细”,如果不是探索性的刷机,都一定要严谨、认真的执行教程步骤,切不可自以为是,粗心大意。刷机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刷机过程中的突然断电或者突然拔掉数据线造成硬件损坏,以及持续不停的刷机以致硬件高热损坏,只要做好准备工作,做到细致耐心,对教程的步骤有一定了解并且按步进行,刷机就不会有问题的。
现在有了卓大师(刷机专家),刷机就变得更加简单了。您所要做的就是将手机连接电脑,然后一键完成。
3、什么是ROM?
ROM就好比电脑装系统时所需的安装盘,即手机的系统包。刷机就是把ROM包“刷”入到手机中,达到更新手机系统的目的。ROM包一般都是ZIP、RAR等压缩包或其他后缀的样式,依品牌和机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卡刷类的机型需下载ROM,但是不需要解压,直接放到手机内存卡根目录。通过Recovey模式刷入即可,例如HTC品牌的手机;线刷的机型只需把ROM下载到电脑上,手机连接到电脑之后,在电脑上通过刷机工具操作即可,例如三星品牌的手机。
4、什么是官方ROM,什么是自制ROM?
官方ROM,HTC品牌也叫RUU。是由制造厂商设计研发,通过官方途径提供出来供机主下载,用来修正手机系统存在的BUG或者提供更新功能的ROM,通常含有许多由官方或者相应地区运营商定制的软件及插件。
自制ROM是由具有一定动手能力的玩家或团队,对官方提供的ROM进行修改或者完善,通常会精简许多不必要集成的软件和插件,这类ROM最大的特点是实用、简洁、个性化较强,但囿于开发者本身的能力等因素,稳定性可能较官方ROM略低。
5、什么是ROOT权限?
ROOT权限是Linux和Unix系统中的超级管理员用户帐户,该帐户拥有整个系统的最高权利,可以执行几乎所有操作。ROOT就是获取安卓系统中的最高用户权限,以便执行一些需要高权限才能执行的操作(包括卸载系统自带程序、刷机、备份、还原等)。
6、什么是HBOOT(SPL)?
HBOOT模式就是安卓手机的工程模式,即我们常说的三色屏。其主要作用就是在非正常开机的状态下,引导系统启动。进入HBOOT模式之后,我们可以了解手机的各项基本信息参数,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几项信息。手动获取ROOT权限、刷入Radio及刷入第三方Recovey,都必须进入HBOOT模式操作。
7、什么是Recovery?
Recovery是一个引导系统,独立于正常安卓操作系统之外,类似于Windows系统中的DOS,用来执行某些无法在正常开机状态下运行的操作(比如安装新的ROM包)。一般手机官方自带的Recovery功能十分有限,无法备份还原系统,对于刷机的限制比较大。刷入一个功能强大的第三方Recovery可以让用户在手机系统操作中获取更多的支持,包括安装任意指定的ROM包、清理、备份、还原等。
Recovery的界面介绍和功能引导:
1)Reboot system now——重启系统
2)Backup/Restore——备份和还原
可以完整的将系统备份至SD卡中,适合经常刷机的朋友。
备份还原中还包含以下选项:
Nand backup——Nand 备份
Nand + ext backup——Nand 备份(系统和ext 分区一同备份)
Nand restore——还原(就是还原3-1、3-2 的最后一次备份)
BART backup——BART 备份 (包括系统和ext 分区)
BART restore——还原最后一次的BART备份
3)Flash zip from sdcard——从sd卡根目录的.zip刷机包刷机
这项算是常见的了,现在的新版本的recovery,一般都不需要把刷机包重命名为UPDATE.ZIP了,可以直接刷机,但是后缀名必须是zip格式。
4)Wipe——清除数据
这一项一般是在刷机前需要做的,清空个人数据,一般这个大项还包括以下的小项:
Wipe data/factory reset——清除内存数据和缓存数据(一般操作前说的双wipe就是这一项,其他的wipe选项可以忽略)
Wipe Dalvik-cache——清除缓存数据 + ext 分区内数据
Wipe SD:ext partition——只清除ext 分区内数据
Wipe battery stats——清除电池数据
Wipe rotate settings——清除传感器内设置的数据
5)Partition sdcard——分区sd 卡。这个选项主要是用来做APP 2 SD的,需要将卡分为LINUX下的格式ext,一般有以下选项:
Partition SD——自动为sd 卡分区
Repair SD:ext——修复ext 分区
SD:ext2 to ext3——将ext2 分区转换为ext3 分区(推荐)一般都是使用这个
6)SD:ext3 to ext4——将ext3 分区转换为ext4 分区
8、什么是Wipe?
Wipe是进入Recovey模式之后的一个选项,指的是清除手机数据的操作,包括恢复出厂数据(Wipe Data)和清除缓存(Wipe Cache)。刷入新ROM之前,恢复出厂状态并清除缓存可以防止刷入新ROM后手机系统出现兼容性问题。大部分ROM介绍里面都会涉及到Wipe的问题,下载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描述。进入手机的Recovery模式就可以手动进行Wipe,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9、什么是fastboot?
字面意思是快速启动,在这里,其实是一个特殊的工程模式,通过fastboot界面,连接电脑后,我们可以在电脑端通过特殊的指令来操作手机,例如更新radio,就可以通过fastboot来完成。fastboot要比recovery的级别高一些,可以完成更底层的一些操作。两者的关系通俗来说,recovery就是外套,而fastboot是内衣。两个都很重要,不过fastboot更为主要。当你不能进入recovery的时候,不要紧张,你还能进fastboot挽救,不过当你连fastboot都不能进入的时候,那可就真变砖了。
10、什么是Radio?
Radio指的是通讯模块,也就是手机里面负责信号部分的模块,类似PC网卡中的固件(注意:不是驱动)。升级或更换Radio有助于提升信号(包括电话信号、GPS、WIFI、蓝牙等信号)质量和改善电池效率,某些较新的ROM也需要升级Radio后才可使用。每个ROM都需要配套、兼容的Radio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率。建议多刷几个Radio比较一下。刷入方法跟刷ROM包类似,也是在fastboot模式下完成,但是不需要清理用户数据和缓存。
11、什么是Swap分区?
Swap分区即交换区,可以有效低提高手机操作系统的整体性能。
Swap空间的作用可简单描述为:当系统的物理内存不够用的时候,就需要将物理内存中的一部分空间释放出来,以供当前运行的程序使用。那些被释放的空间可能来自一些很长时间没什么操作的程序,这些被释放的空间被临时保存到Swap空间中,等到那些程序要运行时,再从Swap中恢复保存的数据到内存中。这样,系统总是在物理内存不够时,才进行Swap交换。其实,Swap的调整对Linux服务器,特别是Web服务器的性能至关重要。通过调整Swap,有时可以越过系统性能瓶颈,节省系统升级费用。
12、什么是Bootloader ?
Bootloader就是在操作系统内核运行之前运行的一段小程序,相当于PC上的BIOS。我们通常所说的进入Bootloader,实际上是指进入Bootloader的工程模式,即是刷机模式。通过进入Bootloader,我们可以初始化硬件设备、建立内存空间映射图,从而将系统的软硬件环境带到一个合适状态,以便为最终调用操作系统内核准备好正确的环境。我们通常所说的解锁就是解除Bootloader的限制模式,然后让手机能获取更多的操作权限。
13、什么是基带(Basebind)?
基带(Baseband)是手机中的一块电路,负责完成移动网络中无线信号的解调、解扰、解扩和解码工作,并将最终解码完成的数字信号传递给上层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基带主要决定了你手机的信号强弱和影响部分耗电,与Redio的功能类似。刷入一个好的基带模块能够增强手机信号质量。因为各地、各网络实际情况不同,大家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基带。
14、什么是APK?
APK是Android Package的缩写,是一种文件格式,类似于windows系统里的EXE可执行文件。在android上,各种程序软件都是通过打包成APK的形式来发布的。他其实就是ZIP格式的文件包,可以用winRAR之类的压缩软件来打开。通过将APK文件直接传到android模拟器或android手机中运行即可安装相应软件。我们从网上还有电子市场下载的android系统的程序文件,都是APK格式的。很多手机操作,比如刷ROM系统升级、运行shell命令等等。
15、什么是adb?
adb是Android Debug Bridge的缩写,意为Android系统的调试桥。通过adb我们可以在Eclipse中方面通过DDMS来调试安卓程序,其实这就是用于谷歌安卓系统的debug调试工具。
adb的工作方式比较特殊,采用***Socket TCP 5554等端口的方式让IDE和Qemu通讯,默认情况下adb会daemon相关的网络端口,所以当我们运行APK安装器时adb进程就会自动运行。
除了上述的操作功能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adb管理设备或手机模拟器的状态。还可以进行很多手机操作,比如刷ROM系统升级、运行shell命令等等。

安卓手机怎么格式化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303135-1.html

网友:
这个很有用,先收藏后再好好学一学。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
楼主 讲得好详细 受教了

网友(2016-06-19):
先收藏后再好好学一学

网友:
楼主 讲得好详细,收藏了,以后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