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的硬盘好容易坏吗

楼主(2016-05-12):
   苹果4的主板。340度把硬盘吹下来。硬盘不除胶,直接植锡。怎么也点不亮。接电脑显示DFU模式。CPU坏了么。那怎么还能连机。目测硬盘有点掉皮。难道硬盘这么爱坏吗。为了做实验又找了两个4.结果一样。真晕了

网友:
硬盘没装好 鉴定完毕

网友:
CPU吹爆了。重做CPU吧!

网友:
CPU爆了还能联机吗

网友:
cpu吹爆锡了

网友:
CPU吹爆了 肯定是的

网友:
拆了硬盘打下焊盘阻值正常不

网友:
随便测试几个阻值正常啊。没看到  爆锡。啊。难道在CPU里面爆了看不到

网友:
随便打几个阻值正常啊。外面看不出  爆锡,难道是里面 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