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苹果 27寸 一体机 高手勿喷

楼主(2016-05-12):
别的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

送来27苹果一体机一台。

接通电源,按开关无显示。

修这种苹果,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拆屏,否则根本无办法修复主板,如果遇见那种客户问你,能不能不拆机器 把电脑修好,通常我会回答 我修不了,楼梯口的高手可以做到你去找他,要不然 就说 给2W,百分百修好,修不好 陪你一台。不让拆机的 都是纯扯淡。

这种屏里面粘的都是3M胶。取得时候先要预热。用很薄的软名片(胶的)。慢慢地拆,不要用银行卡身份证之类的拆。

因为我之前用那个,把屏幕 边缘的 黑漆刮掉了,结果屏废了。

拆掉屏后测量了一下电源板的  12V 电压  无输出。拆掉电源板。

里面前机已经 烧黑。 原来是电源板坏了。

首先测量 交流电220V+ 输入脚 到全桥的线路

一路不通, 这种情况  保险必定是坏的。 两条线路之间的 压敏电阻  已经爆了。 这个电阻可以直接取掉。  此线路和 显示器电源板,  台式机电源板的 原理是一样的。

故障排除后,插上电源, 大电容的电压出来了,说明 桥 整流电路工作正常。直接测后继的 电压,12V 还是没出来。

测量了后继的一些元器件,有个  二极管 坏了, 换过后,12V 电压出来了。

高兴的  插上电源 待机灯  亮起了。

但是还是不加电。

这种情况 是 保护了。拆掉 主板后  COMS电池放电,

你们懂得 ,插上电源  直接亮机。

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高手,都还没接触过这维修

网友A:
你这属于修显示器的原理吧, 你放笔记本里面来了。  汗..............

网友:
发帖不易   看贴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属于修显示器的原理吧, 你放笔记本里面来了。  汗..............

这个是属于 修苹果一体机,如果 你修完电源,还是不加电的话,如果没经验,你肯定是要 买个电源的。如果买个电源回来,还是这个故障,你会苦恼!!!

网友:
我们这里用苹果的是少之又少,一年都没一个

网友:
苹果的除了手机 笔记本多  笔记本 一体机 现在也慢慢多了起来

网友:
修 苹果电子产品少的  要多看贴 看高手总结的经验 避免以后继续换同样的错我 27寸的屏可不是很便宜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没上几张内部图片

网友:
苹果的产品坏了,可能多数用户都会拿回售后维修吧,一般维修档难碰到

网友:
放完电后为什么就不保护了

网友:
苹果一体机见过就是没有修过

网友:
记得一台苹果一体机一条内存坏了,症状像是主板坏了。和客户要了1500,修的超爽

网友:
用苹果的就是牛b,价要高也是对的

网友:
修过一台 老的苹果一体机,,也是电源板坏了,直接换了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直抓重点啊

网友:
这早就会了,

网友:
我们基本上是没法接触到这类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