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调了。还是一样,开机显示LOGO的时候屏是正常的

楼主(2016-05-12):
调分辨率还是一样,开机显示LOGO的时候屏是正常的

网友:
刷新率跟不上,调低点

网友:
有一次我遇见块笔记本屏。三星的怎么调分辨率都显示很大,显示不全,最后刷了码片搞定的

网友:
是不是  4:3 啊

网友:
你是不是把显示调整成窄屏了,,

网友:
一,从菜单里把窄屏调成宽屏,二,恢复出厂设置,三,刷写程序

网友:
4:3   16:9?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