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592p 待机0.16

楼主(2016-05-12):
接修一台dell,拿到手 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插电就掉电,再开没反应。单用电源待机0.16,拆开发现pu14 cd3301发烫 +5V_ALW +3.3V_ALW 无电压,+3.3V_ALW2电压4.4v
果断换之 待机变成0.42 cd3301巨烫,但是这三个电压都有了,机器也能触发上电,两分钟后掉电,待机又变成0.16,妈蛋的cd3301烧死了!
再换了cd3301,断开这几个电压的后级,依然发烫。查了7 10 11 16 20 ,电压分别是0.15 15.2 18.5 18.9 18.4,找不出有什么异常。
请各位大神给分析分析,到底为什么发烫

网友:
不要沉了,大神快来帮忙

网友:
待机这么高  是不是有短路了  好好测测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有微短的地方看看是不是线性3.5V短路

网友:
用电池是一切正常的,不是线性短路

网友:
电池正常  还是查查隔离 充电部分  充电上下管  电池隔离管查查

网友:
有没有短路?

网友(2019-01-08):
                    有短路的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