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关于iPhone 5s基带CPU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6-05-12):
其实这个帖子我前面发过,不知道怎么就成乱码了..只好重新发一遍了,是这样的,前些天在收张5s的ID板子,
卖家在描述里说板子本来拿去给维修师傅解ID的,
结果师傅拆开看了一下,就说主板问题解不了.所以就卖尸体了..抱着碰运气的心态也许自己能搞好..
收到货后才发现被坑了..
开机激活界面,左上角一直显示正在搜索...
拆开基带CPU部分的屏蔽罩发现,我去他奈奈个洪,基带CPU就蘸了点松香贴在板子上,
我一脸懵逼...大哥,你特么逗我?!!?把基带轻轻吹了下就起来了,前所未有的快感,没试过基带这么轻松能取下来的,
这瓜皮连锡都没给植上去..细看了下焊盘,真是依机棒!如下图基带CPU焊盘蓝色焊点的地方,他都给搞掉了...

所以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图中焊盘各种颜色的焊点是代表什么呢?要是用银漆把这些掉点的地方补上可以吗?或者飞线什么的能解决吗?求告知,谢谢!

网友:
建议放弃 补的时候会很累。

网友:
有些没法补

网友:
你点到上面某个点 颜色一样的就是相连的点。

网友A:
哪有蓝色焊点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有蓝色焊点的地方

不是蓝色?...难道是?.白色?..

网友:
如果是白色的点,那我说还是别补了,这心思花在档口上可赚上千块的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蓝色?...难道是?.白色?..

你说的是这个?

蓝色?

网友:
楼主 你别逗我了 我找的眼睛都快瞎了 也没看到蓝色焊点在哪儿

网友:
难道我色盲了?蓝色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

蓝色?

你指的那里是黄色,这个我看得到....可是我看到你们所说的白色,真的觉得是天蓝色..大概是我眼睛越来越差,都开始色弱了吧..

网友C:
你说的一级棒是没掉焊点吧?没有蓝色焊点。我色盲?

网友:
图上根本没有看到有蓝色啊·········楼主不会是蓝黄色盲的吧············是的话,那楼主说的蓝色是不是就是我们看到的黄?是的话,就不建议补点了,除非楼主闲得慌········那么多点,得补到什么时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一级棒是没掉焊点吧?没有蓝色焊点。我色盲?

应该是白色..  我说他一级棒是因为白色焊点的地方他都搞掉了,让我无从下手..

网友:
楼主赶紧去看看眼睛还是比较重要

网友:
白色是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