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M5-581(G)Q5LJ1 笔记本不触发故障检修

楼主(2016-05-12):
一台 ACER  M5-581(G)Q5LJ1 笔记本(板号LA-8203P Rev:1.0),接电指示灯不亮,按开关不触发。

1、拆机测量PL1,19V正常,如下图:

2、再测开机电压JLED1的2脚,0V,无电压。如下图:

3、再测PU5(RT8205LZQW)16脚,0V,无电压,如下图:

测量16脚对地电阻,0欧,短路了。按上图把PJ20断开,再测16脚对地电阻,同样为0欧,去除PQ16,再测依然0欧,在线测量PQ17,无短路现象,如下图:

于是重点检查:PC49、PC50、PC51、PC52,最终测出PC51短路,去除PC51不用,恢复原电路,通电开机正常,大工告成。
电路图

网友:
沉下心来这种故障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公共点短了还是烧机来的快点

网友:
烧机 速度快一些

网友:
仁宝的大短路-烧鸡快点,

网友:
学习了,刚好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
烧鸡或者电容有外观  或许更快点

网友:
好的,以后跟各位大哥多学学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直接加电烧

网友:
这个短路烧鸡打法烧不出来吗?

网友:
好  有图有真相

网友(2025-10-04):
这个短路是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