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300 LA-8951P

楼主(2016-05-12):
刚来不亮机的,放下电亮了,进系统重启,多开几次又不亮了,把独显给禁用掉,用集成正常的,可他玩撸的,要用到独显,测机发现没有独显供电出来,查图纸发现没出开启信号,开启是桥发出的——PXS-PWREN,直接拉个旁边开启SUSP#过来有独显供电了不跑码,汗又给还原了,然后桥干了,显卡干了,BIOS刷了,下一步是换桥换显卡,还是继续刷BIOS?

LA-8951PR01 cherry and royal_lay_combine_0202final.pdf

网友:
建议先刷再换桥,这块的桥也好换,在边边,没有什么元件挡。

网友:
一般应该是BIOS问题,我记得我修过一台索尼的,就是没发出显卡的开启,最后刷BIOS刷亮了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又刷了三个,都是显卡供电出来了,不跑码,在找二个刷刷看

网友:
这个看  好像是bios问题  你可以多试试

网友:
BIOS 版本太多 刷多了都整个人都崩溃了

网友:
人己疯,把论坛BIOS刷完了还是不行,就这样给客户吧用集成

网友:
可以先刷bios试一下  以免误杀桥

网友:
按照客户以前的习惯,玩游戏,应该是显卡坏了,S300的机器本身就是超薄本,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