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320I 一体机插硬盘不出logo就出小光标一直闪

楼主(2016-05-12):
机器今天客户送来开机灰一下就灭,心想这不是通病谈好价格,更换APL5930后亮机,开机LOGO出现 可以正常进BIOS,等插上硬盘就傻眼了,卡小光标连LOGO都没了,BIOS也进不去,把硬盘拔下就好,BIOS啥的都刷了 桥也弄了 还是老样子,5930又换了好几个 还是故障依旧 无解了  求助啊 给点思路求助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问题啊,换个试试。

网友:
卡一个小     一      点 在不停的跳  ?

网友:
台机上遇见过这样的,应该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先用别机器测下硬盘啊,也要换个新硬盘试试

网友:
查5v供电  数据线  精密电阻(桥里的rbias)  换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一体机南桥很是容易坏

网友:
可以先换硬盘试一下   南桥问题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