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不触发。。拔掉电子自动触发。。可以亮机

楼主(2016-05-12):
B450不触发。。拔掉电子自动触发。。可以亮机  装回电子开2次就不行了。。。拆掉机器测待机3V  5V有。。。测EC LID_CLOSE  只有0.8V  肯定不对。。。正常3.3V  然后追查到U4  换掉U4就正常了。。希望能帮到各位

网友:
这种性能不良的就是时好时坏

网友:
明天我看看我那个 是不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