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帖子的宏碁19V适配器(3843B)继续

楼主(2016-05-12):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1879-1-1.html
先发个老帖的链接,再发几幅图片
因为没有元件就一直放着,最近在同行那里找到个7N65,换上后贴片找不到,根据迅维修显示器不是事儿里讲的电源部分,判断这几个贴片是并联后的限流电阻,阻值应该在零点几欧姆,找不到只好使用啦2个零点六八欧的并联后使用,测试正好是19V,电源完美修复。最后一幅是更换的元件,旧电容鼓包丢啦,这个是凑数的。

网友:
这幅是电源一开始工作的照片,对比上一幅能看到指示灯已经亮啦。

网友A:
这垃圾电源,楼主还修干嘛

网友B:
2年多了。哥你还在修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垃圾电源,楼主还修干嘛

呵呵准备做白光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年多了。哥你还在修理啊

找到个开关管就把它修复啦呵呵。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要是我看到电阻都烂了,一般都放弃

网友:
和你一样,DELL三年前坏电源,没事干,拆开三下五除二,修好备用……

网友C:
两年了,女友都换了几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年了,女友都换了几任了

对。。。。。。。。。。。。。。

网友D:
一个7N60才多少钱,你放置了两年,这样的电源你给白菜用,就不拍给白菜啪啪了

网友:
楼上那么多 都是修电源的高手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7N60才多少钱,你放置了两年,这样的电源你给白菜用,就不拍给白菜啪啪了

元件不贵快递贵,再说我也不等着用,就是现在好啦也是放那里备用。白菜对电源要求不高,是个电源就能用,这个是本子原配,笔记本都能用,白菜算老几啊。原电源烧毁是因为输出滤波电容鼓包造成的。

网友:
都说这个电源垃圾,使用3842芯片的还很多那,任何电子元件都是有寿命的,就好比过去配电室的设备元件,很多都是有使用期限的,你要保养。不能等到出问题才想起他,目前我们的电子元件很多都是能用就是啦,按时检测,不好早更换我觉得也不是不能用,当然你说新芯片比老芯片性能高我也不会和你抬杠,能用的就是最好的。坏啦再修就是啦,一个白菜控制板也没多钱,其他的根本就对电源要求不高,控制是白光控制,基本我感觉和电源要求不高,再不行在输出端按个稳压管,我还有2个大功率的稳压管,好像是6A的吧,具体型号不记得啦。

网友:
楼主慢慢修,修好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