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进水,电流在0.9 不动维修

楼主(2016-05-12):
G470
进水机
上图:

可以看出 EC,桥附近,左右键部位 进水严重,EC 严重腐蚀。
换EC
有的部位针脚都断了,掉锡的针脚 全部处理干净,换个全新的EC
测公共电压阻值,各电感阻值,没发现异常,插电
很好,待机0。012 正常,触发上电
电流在0.9 不动
测各电压已出,唯cpu 集显电压没出,集显电压在跑马过内存才出,判定机子没跑马
刷BIOS 无果,查EC 周边电容,电阻 之类 没发现什么
手摸南桥,发现有点烫手,是不是桥坏了呢 ,进水在桥部位,常规思路下,把焦点只想南桥,换个吧。
找来二手重置下,上机问题依旧

机子不跑马 ,思路转向PG ,PLTRST#
打开图纸,找到EC ,测带PWMPG 的一些引脚,发现PCH——OK,  SYS_PWMok  ,都正常,测EC 97 没电压。
97脚无电压 先不管了,反正U6 第四脚,第1.2 脚正常,r742 断开没装,应该是正常的 。
继续查PCH——OK ,SYS-PWROK,去向,当查到u1 时发现第四脚无电压。
 这个电压+1.5v_cpu_vddq,这个电压 ,必须要有,看来 找到问题的关键性了 。
这个应该是电流在0.9 不动的主凶。也就是CPU 没跑马的主要原因了。
追这个信号,一端直接进桥了 。把电阻R29 去掉,还是0v ,难道是U1,坏了,换个,还是0v  难道这个电压不是U1产生的,看这个电压都去了哪?或者它来自哪?
最后追到了 U3.
U3 G 级没导通电压,这下好办了,问题就在这了,Q4,电路我就不分析了,大家都懂,Q7 无件,
最后是r56 这个电阻坏了 ,15K,变成了 无穷大。换了,电流2次跳变,亮机!

淮安升华快修出品,必出精品!

网友:
进水很容易导致电阻脚位断线

网友:
修2台机子,在发个贴,一天8小时就这么结束了,发帖不容易,太浪费时间,大家多鼓励鼓励吧!

网友:
好肥皂中国造

网友:
修的  好厉害   感觉进水机不好修

网友:
这么大手术修好不错

网友A:
不跑码不过内存的机子 此1.5v转cpu供电是必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不过内存的机子 此1.5v转cpu供电是必查条件

是的,没细查转换管,前期只去测量了 1.5v 电感,正常,忽略了 后继转换,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没打开图纸呢。

网友B:
到底之前的桥是不是坏了呢,换了之后还发烫不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好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之前的桥是不是坏了呢,换了之后还发烫不

烫,这个桥最起码有40 度以上,手久了,有些刺痛,

网友:
最喜欢修联想460,470之类的电脑了,修的多了,电路熟悉

网友:
什么机器修多了就都熟练了。

网友C:
我想问下能收多少钱 G470进水 主板修好 内存也坏 一共要215 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仁宝的板子进水电阻最容易坏了,焊盘也氧化哦

网友:
上次一台是BIOS断线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又是进水机子?咋那么多进水的脑袋?

网友:
cpu_vddq电压没出来,这个是cpu内存管理器的电压

网友:
思路真牛,对各原件工作原理应该很了解才会有这么牛的思路吧,你们这么强都是【迅维】出来的吗

网友D:
楼主卡在0.9是不跑码还是不过内存?1.5vVDDQ没有会导致不过内存,跑不跑码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卡在0.9是不跑码还是不过内存?1.5vVDDQ没有会导致不过内存,跑不跑码就不大清楚了

哈哈,目测电流不动,以为没跑马 ,还是你专业 一下就看出 跑马了,没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能收多少钱 G470进水 主板修好 内存也坏 一共要215 客户就不修了。、、、、

不换桥的情况都在100-120 ,同行价格,内存一般同行自己买

网友:
这1.5的转换电压喜欢出问题

网友E:
思路清晰 最好吧电路图分西带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 最好吧电路图分西带上就好了

电路图 网上都很多的,传上去 重复太多 ,没什么意义

网友:
犀利 加分必须

网友:
你一开始就要测 VDDQ这个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进水机只要细心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多注意进水的地方就会有收获的

网友:
只管加分 不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