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框手机nubia z9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5-12):
无边框手机nubia z9拆机图解教程

  nubia Z9是努比亚推出的一款无边框手机,搭载骁龙810八核处理器,内置3GB/4GB内存,前置800万后置1600万像素摄像头,2900mAh电池,支持双卡双待和4G全网通,具有侧边指纹识别功能,下面我们看看nubia z9是如何拆机的吧!

nubia z9拆机 图1

  nubia z9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第一步,用取卡针取出SIM卡托,nubia z9支持网卡双待,两张卡均为Nano-SIM卡。

nubia z9拆机 图2

  用螺丝刀拆下机身底部的两颗固定螺丝(内6角)。

nubia z9拆机 图3

  无需使用撬棒等工具,只要轻轻向上推动背板,就可以将其从机身分离了。

nubia z9拆机 图4

  背板上面没有集成任何重要的原件,只有NFC芯片触点。

nubia z9拆机 图5

  电池和主板,电池是常见到的塑料封装的长条状,容量2900mAh;主板是L型,能看出焊点和元件十分密集。

nubia z9拆机 图6

  拆下底部的封装版,这里一定要注意先撕开这片胶布。

nubia z9拆机 图7

  nubia z9内部采用的是十字口螺丝。

nubia z9拆机 图8

  射频天线。

nubia z9拆机 图9

  先拆电池,为了保险起见,除了电池跟主板的排线之外,其余三处的排线也一并分离。

nubia z9拆机 图10

  用撬棒沿边隙慢慢将电池撬起,切记不力度不要太大,以免损伤电池下方的连接线,随后取出电池。

nubia z9拆机 图11

  L型主板。

nubia z9拆机 图12

  卸下主板上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取下主板。

nubia z9拆机 图13

  主板排列布局非常工整,各元器件的焊点精致均匀,相应的保护措施也很到位。由于主板并没有分离为两部分,所以无需排线和射频连接线,可以提升信号和数据传输的效率。

nubia z9拆机 图14

  断开两枚摄像头与主板的连接排线,并将其拆除。

nubia z9拆机 图15

  拆卸屏蔽罩时要非常小心,避免撬棒损伤内部芯片。

nubia z9拆机 图16

网友:
  nubia z9主板正面。

nubia z9拆机 图17

  AK4961专业音乐芯片。

nubia z9拆机 图18

  东芝THGBMBG8D4KBAIR闪存芯片,容量32GB,eMMC5.0标准。

nubia z9拆机 图19

  TPS65132德州仪器制造的单电感器,优化对锂电池,输出电流高达80mA。

nubia z9拆机 图20

  三星K3RG3G30MM-MGCH 双通道LPDDR4 3GB内存芯片,骁龙810处理器被封装在里面。

nubia z9拆机 图21

  IMG 8620B0 MHL芯片,支持2K分辨率的视频输出。

nubia z9拆机 图22

  TriQuint多模多频功率放大器模块。

nubia z9拆机 图23

  震动单元。

nubia z9拆机 图24

  nubia z9拆机所有部件全家福。

nubia z9拆机 图25

网友:
中兴的作工真不错,下次买手机可以多留意了

网友:
板板有点像苹果了,不错不错继续努力中国厂品走向世界。

网友:
学习一下。了解一下

网友:
还以为拆屏呢,原来只是拆后面,有些失望。

网友(2017-01-19):
手机上的点位图重要吗

网友:
里面做工 好精致

网友(2017-03-03):
可以做参考,拆出主板还是比较简单的,很多坛友 可能会比较关注拆屏的方法,楼主下次有拆屏方法可以分享一些,

网友:
nubia的机子说真的半年遇见一步两步的来换屏幕,主板别提了根本没有修过。
其实这个机子结构很想华为的P7,合肥换手机屏幕多少钱?拆过华为P7的伙伴们都应该知道相识度非常高哈!

nubia的图纸资料都很难找,不知道飞鹰里面有没有,在实地把飞鹰给卖了,现在十分后悔!!

网友:
分享资料的好同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