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ZOT GTS250 运行3D就花屏无信号死机

楼主(2016-05-12):
原来是花屏 热风枪直接吹最后一块显存(我看大家显存基本都是最后一块出问题)  居然就不花屏了  进系统能装驱动 但就是不能运行3D程序  CMD都会花得繁星点点

网友:
吹核心吧!

网友:
一般的话先做核心芯片  然后再考虑显存

网友:
先做核心吧 再弄颗粒

网友:
看来这显卡不能用这么高的分辨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