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 加电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6-05-12):
机型 G400
版号 LA-9631P
故障 加电 电流0.3掉电

维修   加电瞬间掉电,且掉电时电流表CC灯闪一下,说明是因为短路引起的掉电。
          能加电,待机  待机之前的肯定没问题了
          那么就是后继电路有短路
          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
          最后测得PL802对地0
          将PL802一端翘起,测得前级短路,说明显卡本身一般没问题了
          将PQ801拆下不短了(好难拆)
          复合MOS。

        但手头没有此管。先加电试下短不短吧。
        然后
         屏亮了
        此机器断掉独立显卡供电可以单用集显。

网友:
双显的机器如果只搞亮就行 相对独显要好修点

网友A:
牛逼人物不打值就直接上电,厉害佩服

网友:
显卡没被干掉就幸运了,直接给他用集显算了

网友:
拆下 不大一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人物不打值就直接上电,厉害佩服

其实用户都不知道插适配器烧了几遍了,也没必要打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