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HKC n2412改通用LED灯条的维修

楼主(2016-05-12):
显示器同行的,估计是打雷坏的。拿过来不通电。测大MOS管,GS极已短路,更换后,还是不出电压。测GS极还是有短路,拆掉小六脚PWM芯片。
阻值正常了。
估计芯片坏了,但没这种型号的换。
用通用PWM模块代换后,出电压,显示了。
但显示的是,有些灯珠不亮,舞台灯那种,画面右边那边比较暗,灯珠亮度不够。
明显灯条出问题了:拆开看一下:(这个是我后面测的,发贴需要)

第一个是OK的,二极值2593
第二个也是一样的。
测第三个的时候:

第三个灯珠无法点亮,并且二极值92,相当于这个灯珠短路了变成一根导线。
后面的有些也不亮,就不一一测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灯珠能换吗?
之前LED修的也不多。LED灯坏的,我碰到的就更少了。
这里给同行再次报价后,同意维修。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方案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种方案:更换上面的坏灯珠
优点:不需要较大的改动,只要灯珠换好,装上较好,相对于第二种。
首先灯珠坏的太多了,后面那些发暗,一排都换了,估计有七八个了。
而且这种灯珠,我记得有一次,我尝试着换过,风枪根本不好吹,一受热就不行了。所以换灯珠也没太大把握,还得研究下。这就放弃了。
另外灯珠不是通用的,还得找规格一样。估计也不好找。
第二种方案:改通用LED灯条,和升压板。
我问过淘宝卖LCD改LED的,卖家说不能改,只能LCD改LED。我估计是不好装上去。如果能装进去是没问题的。
换通用的,必须升压也改了,因为灯珠串并联方法不一样。
第三种方案:换原装LED灯条。
这种其实对我来说是最好,最省事的。
但是修同行的,太贵了。这个灯条+运费50多块钱。。。。

我想了又想,我采取了第二种方案,我觉得没毛病,只能灯条能装进去就OK。
我的显示器是23.6寸的。
今天灯条到了,发现灯条比原装有厚一点,勉强装进去了,费了点力气。改好的样子:

点亮没毛病。
装好后测机:

LED换灯条建议,我的这个因为显示器大,灯条还可以装进去。
19寸的小一点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装进去那是没问题的。可以改的。
不然还是换原装的,省事,价格报高点。

网友:
换灯珠也好换,用风枪吹灯珠的背面,那个坏,换那个,成本低。

网友:
我来说种方法 就是平时回收坏led屏 里面灯条一般都是好的

网友:
通用的灯条平时可以备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