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键盘

楼主(2016-05-12):
进接一MAC BOOK AIR  键盘上一大部分按键都掉了   要换键盘  报过价格  顾客走了  等键盘发来  拆开一看傻眼了   键盘是  铆钉  上的   有大神弄过吗   求教了

网友:
卖家应该会提供 微小螺丝   联系他解决问题,不给解决换家

网友:
拆逐一去掉铆钉 那个铆钉很好取的
安装的时候 用自带的小螺丝

网友:
坏键盘暴力点拆除

网友:
这键盘估计要花近一个小时才能换好

网友:
高端点的都是一体的 慢慢弄吧

网友:
掉铆钉   买的键盘会带 柳钉安装上就好了

网友:
这种键盘我都是直接撕的,C壳镁铝合金结实着呢。

网友:
直接暴力拆解  然后用螺丝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