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21开机电流0.2维修经验

楼主(2016-05-12):
机型:独显 LA-9101P  REV:1.0
配置:SR0N9板载单芯   双BIOS都不参与触发, KB9012QF A3
故障:开机无显
检修:待机0.001,触发后电流0.2几不变。
      经查,是3V 5V芯片腐蚀,清理、烘干后,开机依旧。
      所有供电都产生了,除了CPU的2组电压没有。
      根据图纸,查CPU供电IC的条件,都正常,VR_ON  3V   PVCC 5V ,负载对地没有短路,周围也没有腐蚀。
      后来查DRAMPWRGD,PROCPWORGD,发现前者电压没有。
      继续查,UC2的1脚没有电压,2脚电压很低,隔几秒拉高一下,但是CPU供电还是没有产生。
      刷BIOS,UH2 UH6都刷了,无果。
      最后怀疑PCH坏,SLJ8E  换了一个,OK

未解之谜:修复后,进系统,独显、集显都正常,但是主板的集显供电却没有。

网友:
u的条件没满足,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没有集显是因为没开启.

网友:
有的是瞬间出来集显供电

网友:
有些集显供电在进系统后 电感端测试不到正常

网友:
我前几天搞的5520也是测不到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