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头疼的华硕无背光

楼主(2016-05-12):
如题,该华硕本型号为K550D,用户自行拆开除灰时电池没拔掉烧黑了个屏公共点电感烧黑了    确认前后级均无短路后更换电感,机器已经不触发,更换KBC后触发亮机,但是笔记本屏背光不亮只有暗像,外接VGA进系统玩都没问题,换了三个屏都是没背光,测量屏幕36开启针3.3V正常  PWM0V正常   公共点供电19V正常,但是就是死活不出背光。。。。。。

三大条件:19V   LED_EN    PWM  均已具备    理论上应该亮背光了    但是不亮   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是啊也就这几个信号啊

网友:
还有明亮度调节。

网友:
屏幕36开启针3.3V正常  PWM0V正常   公共点供电19V正常
---PWM亮度0V还正常?查查

网友:
还是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A:
PWM 上拉个高电平测试下

网友:
PWM用你波测下看是不是一个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 上拉个高电平测试下

拉高成3.3V依然无背光

网友:
那么奇怪?

网友:
上次一个无背光是屏接口一个6脚管子坏了直接飞线接个3.3V上去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LID  或屏线

网友:
可能PWM电压虽然有但没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连一起试试

不亮   LED跟LCD截然不同   肯定还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还有个 bl的供电?  具体标注不记得了

网友:
这是死鱼啊,等你去切。

网友D:
我也修过华硕新机器的 屏暗什么条件 都满足了 但是就是不出背光  最后还是运气好 看见一个电阻掉了 没有图纸 不知道那个电阻是什么信号

网友:
看看主板屏幕信号部分有没断线

网友:
改一下线路。反正信号也就那几个

网友:
PWM 0V这个就不正常了。

网友:
PWM是0V?正常吗?

网友:
屏线换过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有个 bl的供电?  具体标注不记得了

bl就是开启信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过华硕新机器的 屏暗什么条件 都满足了 但是就是不出背光  最后还是运气好 看见一个电阻掉了 没有图 ...

电阻也不会动不动的就掉    我觉得肯定还有啥未知的条件     拿出一张led屏   只给你一个电源   用几根线能点亮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阻也不会动不动的就掉    我觉得肯定还有啥未知的条件     拿出一张led屏   只给你一个电源   用几根线 ...

我这里有点亮屏的工具   我吧屏接上主板和 把两个的电压对比了下 是一样的  但是接到主板上就是没有背光

网友B:
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连一起试试

网友:
pwm是从哪来的,看看图纸,先量其阻值有无短路。。。查查查。。。

网友:
电流不够也会不行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有点亮屏的工具   我吧屏接上主板和 把两个的电压对比了下 是一样的  但是接到主板上就是没有背光

那只能说明你的灯条是好的,回到屏上时除了这几个条件应该还有其他条件

网友(2017-01-22):
屏接口边上的芯片坏了
叫RT 什么的

网友:
PWM 强行拉为高电平

网友:
楼主测19V是在屏那端测还是主板那端测的?排线换换?

网友:
老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PWM0V百分百不正常

网友:
接口信号打下阻值查查

网友:
百分百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差供电 期待结果

网友:
是亮度调节的问题

网友:
亮度调节0V还是要根据实际电路分析,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BL-PWM 的问题

网友(2019-09-16):
笔记本屏幕暗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983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