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50 通病

楼主(2016-05-12):
东芝 c50 板号 pt10sg dsc  四代南桥 hm87 架构
故障: 上电掉电 0.01~0.32~0.01
测量主板上各电感电压正常,后继转换电压也都正常 ,无平台复位 ,测量各电感 后继阻值 ,发现1.5v转换后级阻值为0 , 烧鸡 显卡发烫 拆显卡  跑马显示

1.5v转换管已经标记出来 坛友以后如果修到这机器的话先量一下是否短路 ,短路阻值为 0 ,拆掉显卡后阻值为4 欧

照片是后来照的 再补一张亮机图 直接拆掉显卡就能显示了

同样故障的机器已经修到两台 ,皆为显卡短路导致掉电 所以发上论坛和各位分享 ,望各位加点分

网友:
可以,如果两台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4代的修的还不多

网友:
楼主又赚到了

网友:
通病一般我都要收藏

网友A:
这个通病不好,要换显卡芯片,现在生意难做,价格报不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病不好,要换显卡芯片,现在生意难做,价格报不上来。

这个机器拆掉显卡就能显示了 ,可以报换显卡 也可报改集显 这种最好报价了 直接两个解决方案

网友C:
这机器直接断开显卡供电  会不会显

网友:
变核心显卡了,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拆掉显卡就能显示了 ,可以报换显卡 也可报改集显 这种最好报价了 直接两个解决方案

这台机器拆掉显卡就相当于独显改集显了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直接断开显卡供电  会不会显

没试过 ,这个是把1.5v的后级转换电压都拉到1 v左右了,1.5v还要去cpu和桥 ,所以必须要拆显卡

网友E:
不拔显卡直接去掉供电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台机器拆掉显卡就相当于独显改集显了哈 ?

是的 拆掉显卡就可以了 而且这显卡的性能并没有四代u的集显强 请拆掉显卡以提升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拔显卡直接去掉供电可以不?

没试过 ,这个是把1.5v的后级转换电压都拉到1 v左右了,1.5v还要去cpu和桥 ,所以必须要拆显卡

网友F:
楼主换个显卡上去没?假如是通病,我估计再换一个上去还会烧,客户在笔记本里找不到显卡玩游戏就找你了哈哈。不说清楚,还以为你偷他显卡了。这错我们维修的绝不能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换个显卡上去没?假如是通病,我估计再换一个上去还会烧,客户在笔记本里找不到显卡玩游戏就找你了哈哈 ...

跟客户说明了给他改集显,而且这个机器的独显性能没有四代u的集显性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 ,这个是把1.5v的后级转换电压都拉到1 v左右了,1.5v还要去cpu和桥 ,所以必须要拆显卡

额那必须扒拉。

网友:
“烧鸡’ 还是那个味

网友:
这机器摘独显卡就能改成集显了!

网友:
显卡短了是必须要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