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又烧了CPU。

楼主(2016-05-12):
CPU供电部分短路,主板是

1.测试12V没短路
2.测试CPU供电,核显供电,没短路
3.测试各个G极正常
4.测试各个管子都没问题。
5.拆开CPU内存,烧鸡。
6.核显电容啪一声爆炸一个。
7.关电源发现核显上官DS短,,但刚才竟然测试不出,现在测试出了。
8.换上核显部分电容和上下管子上电,没保护了。
9.放CPU内存,发现无显示,内存SDA表示已经过了内存,怀疑核显部分坏了。
10.换CPU亮机,连CPU报价450元,顾客一后答应,并且说在上面那家修要主板和CPU都换,还要850元。
11.我马上晕了一下,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同行,我好歹这个情况是否要先问问他修过没,起码不能和850差太远,要不顾客会恨死同行啊。
12.中午请同行吃了包烟,心里内疚,但没说出这个事情。
13.能加个分吗,没分下载东西了。
14.谢谢,祝各位生意兴隆万事如意!

网友A:
的确是报价相差太大,估计客户就住你同行楼上,再急要买配件也不会去他那里了

OQC

网友B:
这板12V短路,很有可能最初只是12V电容坏,上U后加电才烧的上管12V

OQC

网友C:
测不出来短路也能用12V直接烧吗

OQC

网友D:
一般都 是上管击穿才会烧CPU

OQC

网友E:
上面那家应是连主板也换新的吧?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12V短路,很有可能最初只是12V电容坏,上U后加电才烧的上管12V

12V没短路的,最后修好也没换过12V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不出来短路也能用12V直接烧吗

测不出的话,但他又保护了,所以只能拿出CPU去烧,这里后级应该只是进CPU

网友:
12V短路是CPU杀手

OQC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报价相差太大,估计客户就住你同行楼上,再急要买配件也不会去他那里了

是啊,我以为我都报价算高的了,以后要向同行看齐

网友:
以前的G41之类的主板一般不会,短路也是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面那家应是连主板也换新的吧?

是啊,他是只换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 是上管击穿才会烧CPU

对啊,而且击穿了,下管又没做到保护

网友:
核显供电烧,正常在线是可以测试出上下管短路的

网友:
华硕的板CPU供电管子坏了老是烧cpu,还不如技嘉的好

网友G:
楼主和我一样烧鸡把电容烧爆了,上次我就烧了一个因为都没测出短路的然后烧鸡 啪  当时我就蒙蔽了

OQC

网友: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烧鸡的啊接在哪个位置用可调电源怎么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12V短路,很有可能最初只是12V电容坏,上U后加电才烧的上管12V

我很赞同 多多

网友:
烧CPU的主板 不敢修

网友:
上管烧死的,一般CPU也挂

网友H:
经商精商,路过大大的点赞

OQC

网友:
以后还真得注意

网友:
今天6块主板·就一个SPU供电没有的 没有修好 哎

网友I:
我测机的CPU 1155的烧了7...8个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我以为我都报价算高的了,以后要向同行看齐

什么CPU哦,一个报价450 一个报850

网友J:
但是850都够买个三大件了的呢,现在的行情没这么好吧,

OQC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但是850都够买个三大件了的呢,现在的行情没这么好吧,

我们位置很偏,,,价格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测机的CPU 1155的烧了7...8个

呵呵,所以我现在试机都用有保修的CPU,坏了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商精商,路过大大的点赞

多谢你的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和我一样烧鸡把电容烧爆了,上次我就烧了一个因为都没测出短路的然后烧鸡 啪  当时我就蒙蔽了

爆炸的时候我也吓了一下,,

网友:
我很早就知道修华硕H61主板  CPU供电有问题,CPU跟着坏,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爆炸的时候我也吓了一下,,

我也是啊,电容短路的,然而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
哥替你难过一下。。。我之前也遇到一片板七彩虹的H61。点不亮换了我的CPU后可以点亮进系统。就跟客户报一下价说CPU坏。
等装好后再开机就点不亮了。CPU烧了。。然后主板CPU一起换掉。。没赚钱。白忙一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位置很偏,,,价格高点

好吧,用户同意才是王道

网友:
这款主板 小电容容易腐蚀 造成短路

网友:
现在有些商家专卖无集显的CPU,应该都被烧过的

网友:
这样板子CPU供电短路很容易烧CPU

网友:
上面那家应该是换新的主板和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