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楼主(2016-05-12):
求助一台联想G510进系统屏幕一闪一闪的,有谁碰到过吗,已经换过屏了

网友:
查屏接口相关电压稳不稳

网友:
很有可能显卡坏了或者驱动没有装上

网友:
单背光闪吗?闪时测屏接口是什么跟着变化引起,

网友:
查接口电压   屏线   开关lid

网友:
背光在闪? 查背光的条件 是否不稳定

网友:
排线  接口  显卡 先查查

网友:
背光闪  图像有变化吗    查查屏线吧     闪的时候查一下供电正常吗

网友:
背光 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查接口应该好修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换个屏线Ok,谢谢大家!

网友:
屏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