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PCIE的诊断卡。

楼主(2016-05-12):
请问有谁用PCIE的诊断卡。好用吗??要卖100块钱。值得吗??

网友:
没听有人用PCIE的诊断卡的!

网友:
我上图大家看看。有没有用的。

有谁用过吗??现在好多迷你版都不带pci的了

网友A:
很多板子上不跑码  或乱码   没有通用性   很少有人用吧

网友:
我买了lpc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板子上不跑码  或乱码   没有通用性   很少有人用吧

实用性不是很高对吗????

网友:
是哪种小个minipcie的吗??那个买了。没用的。。

网友:
如果不修主板不建议入手,正在使用中,而且只有技嘉的才可以用PCIE,其它主板就不是使用这个接口了

网友:
是啊,到底好不好用,要不然H61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