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6-05-12):
求组,这一款华硕版号X555LD 进水机,修了N多天,还是插电源,电流到0.57上不去,按开关,电流掉到
0.012 心想,有待机,还不错,在按开关,电流还是只能到0.57 求大神指点一 二呢,是不是哪个电压没
出来啊,测EC都正常啊,打阻值了,就内存附近的电感,阻值在270 比维修手册上的高一倍,其它的阻值都
正常啊,怎么修?没思路了

网友:
4代U?通电自动上电?待机正常吗?掉电前有什么电压测没出。

网友:
你已查出内存附近的电感,阻值在270 比维修手册上的高一倍了,就从此处下手呗!

网友:
所有电压是否都出了  lpc  内存是否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