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求助A1312 820-2828-A 显卡板号 AMD 109-C29657 -10

楼主(2016-05-12):
BIOS求助A1312 820-2828-A 显卡板号 AMD 109-C29657 -10  确定显卡板问题,板子重新值球焊过,涛声依旧,哪位大神有这个显卡板的bios,让我刷下。

网友A:
以前修过这一体机我都是直接换显卡板,发了显卡换上去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这一体机我都是直接换显卡板,发了显卡换上去一样

换显卡板能解决问题,这不是想节省费用吗,能给个显卡bios刷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显卡板能解决问题,这不是想节省费用吗,能给个显卡bios刷刷吗?

我也没有备份,你论坛看看有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备份,你论坛看看有没有吧

没找到,所以发帖子求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备份,你论坛看看有没有吧

我的显卡板修好了,刷的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显卡板修好了,刷的bios

把BIOS传上来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传上来给你加分

网友C(2016-06-12):
这个版的BIOS 会坏的吗?
我很少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的BIOS 会坏的吗?
我很少遇到过这样的

可能你没遇到吧,我的确实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C:
我的现在也是进系统跑3的花屏啊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搞这个卡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现在也是进系统跑3的花屏啊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搞这个卡拉

先检测下看是不是显卡板问题,再做决定,苹果故障可谓五花八门

网友:
这个显卡上有独立的BISO芯片?     还不晓得

网友:
我的是不显,也没法判断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7-11-23):
我的109-C29557-00   216-0810001  HD6770M 也碰到类似竖条纹,没程序,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9-09-27):
这机器有双显卡,改不了集显吗?

网友:
BIOS也坏的蛮多的啊。

网友:
我的也是条纹带花屏,下载来试试

网友:
难道没有人发现BIOS有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