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一笔记本当时做好系统了能用,在关机重启就进不去,不停的重启

楼主(2016-05-12):
新人求助,一笔记本当时做好系统了能用,系统做了好几次了,次次都这样,在关机重启就进不去,不停的重启,安全模式也进不去,这是不是cpu有问题?

网友:
怀疑CPU先换个CPU试试呗。

网友A:
之前是什么问题装系统?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把键盘光驱外置设都拆了试试

网友A:
进CMOS里把一些网卡别的设备平闭试试吧

网友:
系统或者内存或者机器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CMOS里把一些网卡别的设备平闭试试吧

是进bios关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什么问题装系统?

之前也是有重启现象,不过多开几次也能进

网友:
印象中好像遇见过,你先装好系统,先别打显卡驱动,别的驱动也少打,没打驱动重启能进系统,那说明驱动没打对或那个硬件有问题,装好一个驱动重起一次,那个硬件打上驱动后重启不了,说明问题也许就在这

网友A:
一定要一个一个驱动试,有遇见显卡问题装好系统重启蓝屏或死机。

网友:
最小化装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一个一个驱动试,有遇见显卡问题装好系统重启蓝屏或死机。

qq多少?加一个好交流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还有桥是否虚焊了。

网友:
再不行装个安装版系统试一下

网友:
主板故障要大一些

网友:
这样的情况要一样一样排除  ,  系统,硬盘,CPU , 内存,主板
没有查出来谁都不能确定的

网友:
主板有问题吧  送人维修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用安装版系统安装试试

网友:
先分清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安全模式测试 或者裸板测试 逐一排查下

网友:
先易后难 先替换硬盘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这故障的确与CPU有很大关系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下。有可能试系统版本不兼容。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个版本就好了。装上能正常使用,硬件的问题不大!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什么型号的电脑,有些电脑有通病,可以去搜搜

网友:
怀疑cpu就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