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我分析下这个保护隔离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5-12):
本人小白   谁来帮我分析下这个保护隔离管的工作原理   PQ

上面那个PQ1007的是如何工作的?

用适配器模式测试  用万用表测试了下PQ1002G极是5V左右。那是导通了!  但是PQ1006G极测试出来是16V 那这个管子应该是没有导通的啊!因为他是P勾道MOS管  如果是自导通的话。也可以过去的!但是如果是自导通的话。G级也可以是16V吗!!!!
按理来说PQ1006的G级应该 是5V左右.现在是16V左右. 搞不懂了?
是PQ1007出问题了?

PQ1006这个MOS管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的?

网友:
把前后的电路都展示一下,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
按理来说PQ1006的G级应该 是5V左右.现在是16V左右. 搞不懂了?

网友A:
PQ1006应该可以直接接线过去,你试下

网友B: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加我qq291328467  我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1006应该可以直接接线过去,你试下

照你这么修电脑的话,你可以直接从电源接口飞线到公共点。那保护隔离还有意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么修电脑的话,你可以直接从电源接口飞线到公共点。那保护隔离还有意义吗?

保护隔离控制前面哪个就好了,后面这个怎么控制,大神

网友C:
确实看不出有什么妙用,好像直接短接PQ1006就可以。

网友D:
PQ1007应起个欠压保护作用的!你可假设VINSYS电压过低时的情景。不妨适当调高DC-IN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加我qq291328467  我教你

加你了啊

网友:
看着是广达的电路设计风格。

网友E:
适配器模式自导通,电池模式下呢?PQ1007就起到作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确实看不出有什么妙用,好像直接短接PQ1006就可以。

有作用的,适配器模式下没什么作用,电池模式下就起到了作用。好比没有PQ1007的情况下PQ1006导通电池电压就去过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作用的,适配器模式下没什么作用,电池模式下就起到了作用。好比没有PQ1007的情况下PQ1006导通电池电压 ...

不知道PQ1006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
这个管子好像是隔离电池时作用比较大,平常都是自导通,好像是替换以前二极管方案。

网友:
一共5个场馆  有PQ1002  PQ1003  PQ1004  PQ1005  PQ1006你说的 PQ1007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控制前面哪个就好了,后面这个怎么控制,大神

这里还少了个电池隔离管才对,楼主没有截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1007应起个欠压保护作用的!你可假设VINSYS电压过低时的情景。不妨适当调高DC-IN电压试试。

那这里的pq1006怎么才是低电平,苍生大电流公共电啊

网友:
楼主 是不是刚在培训机构出来   PQ1006  我认识就是适配器 可以完全导通 电池应该正常一直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适配器模式自导通,电池模式下呢?PQ1007就起到作用了

何以见得啊大侠?能不能解释下在下有些好奇啊

网友:
两个三极管做在一起就搞不清楚了?首先你要能分清是PNP还是NPN,并了解三极管导通的条件。
适配器过来,一路过PR1013到达复合管的4脚,另一路过PQ1006体内二极管到达复合管的1脚。
此时复合管的2/5脚B<E,符合三极管的导通条件,E对C导通并通过电阻延时加到复合管的2/5脚B极,加到一定值时复合管截止。截止后2/5脚电压值又变小,变小到一定值,复合管又符合导通条件了。
所以复合管的6脚通过导通与截止,就产生了一个电压平均值,大概在14-16V左右,加到PQ1006的G极,G<S的3V左右就能完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