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200E触摸屏有气泡在跳动用不了

楼主(2016-05-12):
华硕S200E触摸屏有气泡在跳动,没有办法使用,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会不会是触摸屏的问题,谁有修好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上次在屏接口也没找到跟触摸有关的信号   拆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在屏接口也没找到跟触摸有关的信号   拆屏吧

没有拆过这个触摸屏

网友B:
触摸屏坏了就直接换屏吧,这种东西都是贴合的屏,拆开就报废了,也可以让客户放弃触摸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坏了就直接换屏吧,这种东西都是贴合的屏,拆开就报废了,也可以让客户放弃触摸功能,

他就是想用触摸,已经订了屏,等到了试试

网友:
换了没有,好了没有?

网友C:
就是触摸屏的问题,我碰到过,怎么搞都不好,最后换掉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触摸屏的问题,我碰到过,怎么搞都不好,最后换掉就OK

这个触摸屏好不好换呢

网友D:
换个触摸屏试试,个人认为是触摸屏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触摸屏试试,个人认为是触摸屏跳

是触摸屏跳只是屏还没有到

网友:
我上两天遇到一台DELL的换了就是自己触摸,又换了一张

网友:
这个机子的触摸和屏不是贴合的,而且有的时候换了触屏,触屏驱动板也要一起换,要不就不好用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这个不知和手机是否一样。不过换屏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又遇到一个  老外机器win10英文   有气泡接上鼠标也是到处闪  搞了好久才在系统禁掉触摸屏

网友E:
这个触屏 应该就是双面胶 粘上去的 拆的时候小心点应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触屏 应该就是双面胶 粘上去的 拆的时候小心点应该没事

谢谢提醒了

网友:
触摸屏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要换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