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6-05-12):
朋友送来一个TT电源,短接绿线和地风扇转输出正常,挂个光驱就不启动了,打开后发现一个二极管短路并烧焦看不清型号观察发现一端通过一个电感和电源蓝线相连,拿颗IN4007换上开机正常,挂光驱也可以了暗喜,测输出正常上主板插上显卡辅助电源,开机刚点亮屏就嗅到一股异味,赶紧断电,再开机不就不上电了,打开一看刚换的二极管又坏了,找不到图纸不知道这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大家帮忙支支招!

网友A:
IN4007工作频率过低了,应找个快恢复二极管代换。其它电源中的输出二极管均可。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FR10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4007工作频率过低了,应找个快恢复二极管代换。其它电源中的输出二极管均可。

有道理等下找颗大的换上试试!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等下找颗大的换上试试!

不是大的,而是快恢复高速率整流二极管才行的。如果换个1N54XX系列的也照样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的,而是快恢复高速率整流二极管才行的。如果换个1N54XX系列的也照样烧!

我换了个FR302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个FR302可以吗?

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谢谢你!准备上电测试

网友C:
这样猛 啊,修电源的不容易吧。我有一个大水牛350w-400w不启动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学学习!普及一下电原理,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猛 啊,修电源的不容易吧。我有一个大水牛350w-400w不启动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不启动?待机供电即绿线有5伏电压吗?

网友B:
已成功修复,谢谢大家!正在测试中,就电压有点高,分别是3.66v   5.6v和13.4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成功修复,谢谢大家!正在测试中,就电压有点高,分别是3.66v   5.6v和13.45v

怎么修呢,可以告诉我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呢,可以告诉我方法吗?

就坏了个二极管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坏了个二极管换了个就好了!

是哪个二极管  叫什么型号,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