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维修康佳LED32M3500PDE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6-05-12):
接手一台康佳LED32M3500PDE液晶电视,故障现象灯亮,按遥控器和开机健没反应。灯亮说明辅助电源是好的,按遥控器没反应说明要么是PFC没启动,要么是主板主芯片没工作,电源板接收不到开启信号。开壳后,首先对电源板进行观察,未发现鼓包电容、电阻等损坏现象。随后对排线进行重插开机,发现电视能进入康佳提示界面,对电源板进行敲击有时进入正常状态。故障应该是有虚焊的元器件,进一步用放大镜进行观察,未发现虚焊点。对易出现虚焊的大电阻、开关管和检流电阻进行加焊,故障还是偶尔能进入正常状态。因找不到具体虚焊点,进行电源板进行整体加焊,故障排除。

下图:修复后的画面。

网友:
一看楼主用的工具跟所说的经验之谈,就知道是个老手了!

网友:
电源板虚焊的元件 不好找 只能都加焊了

网友:
楼主是个老手了,哈哈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图文并茂,好经验,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修的愉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