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触发掉电,有人修好的吗?

楼主(2016-05-12):
好多个E440本了,故障都是开机触发快速掉电,再触发不了,要重新上电才可以触发,电流一般都是0.1几A就掉,刷过BIOS,换过开机芯片都一样.有谁修好过吗?

网友:
我修掉电是地毯式换件,除非通病

网友:
掉电保护了吧,可能是某一路供电mos管不良

网友A:
修过几类e440换桥好的  加焊没什么用

网友B:
桥的问题,掉电的时候右下角的灯会亮的,加一下桥有时候会用一段时间回来。拆了重做就OK了,但是黑胶比较麻烦。修了不下3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没有修好过

网友:
有短路吧这样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某路电没有产生。尤其是二级电压

网友:
不能再次触发,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放电好了,过段时间有出现了,最好换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问题,掉电的时候右下角的灯会亮的,加一下桥有时候会用一段时间回来。拆了重做就OK了,但是黑胶比较麻 ...

我用280都拆不下来。这个桥怎么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类e440换桥好的  加焊没什么用

我用280都拆不下来。这个桥怎么拆的。

网友:
这个型号我没有修好过,有谁修好的跟我说下

网友:
安照时序么慢慢查吧

网友:
这个桥换的话要处理好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280都拆不下来。这个桥怎么拆的。

我也是用【迅维】280拆的,上1 110 2 135 3 175 4 225 5 245 下1 110 2 165 3 215 4 250 5 270  上风1 40 2 60 3 60 4 60 5 80  下风 1 40 2 60 3 60 4 60 5 80 红外150  上下风斜 3.0

网友:
可以,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