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其解,换键盘把B+大短了

楼主(2016-05-12):
不该是键盘的问题,键盘背面有绝缘。修好机子,原来故障是不充电,双电下电池放电,黑一下屏等几十秒又正常一会。......处理好故障,发现键盘半多键失灵,建议更换,客户同意。换上键盘,开机,屏亮不到3、4秒“断气”了。再开无动静。拆机检查,B+大短。我不“吃”“烧机”,接通电源,用“十八摸”,CPU供电管理芯片可以烤红苕。
我想知道,为什么?修好后,天天挂机3天都没问题,就键盘到了,换上就烧?
后续等IC中。

网友A:
装配上出问题了吧!

网友:
你的机器是山寨机开关在键盘上的吧?

网友:
是不小心弄到主板了吧,

网友:
这么坑啊,呵呵

网友:
起码看看什么牌子的电脑啊  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配上出问题了吧!

ACER的,键盘封在C壳,很沉。装时很粗忙,以为装键盘没什么,唉,喝水卡喉。但我敢说,绝对没有造成“短”。

网友:
你点儿背,放下螺丝刀,立地成佛!

网友:
若操作没有问题  也许是运气背赶上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肯定是不小心碰那了

网友:
B+短路 MOS管也会击穿的哦

网友:
静电或者pwm上管G级有虚焊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客户自己在网上买的键盘,我换上后电脑OK,那知道下午就来了,大短,真是有理也说不清

网友:
有时候键盘也是比较奇巴的

网友:
装机烧主板我也遇到过
修主板装机一定要细心再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