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开机死机,重装系统过程中也死机。

楼主(2016-05-12):
苹果A1502 2013年 开机死机,重装系统过程中也死机。
维修过程:换过SSD,只用电池试,断开电池只用外接电源,开机后把键盘断开,触摸板断开,
断开小板,能断的都断了,依然是死机。
没办法今天换了主板,结果呢,依然是死机。
难道是屏的问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裸板外接试试看会不会死机··还有小板也看看·

网友:
着代价   修好能赚多少啊

网友:
把屏换了就解决问题了。苹果就特殊,因为屏的原因死机在其它机器上少见。
这可能是A502 的通病,希望能给大家一些经验。

配件店里都有

网友:
我去 那你亏大了 换的主板

网友:
屏也会导致死机   头一次  ,学习了。。

网友:
我有好多A1502,有条件互换的。。。。。。。。。。。

网友:
是屏定住了。???

网友:
不是,是死机。同时接外接显示器,两个显示一起死。
如果摘了屏,外接没问题

网友:
找到了:

给大家一组实测电感电压:
(电池供电时测量的)

换屏线

网友:
从评论上学到了好的~

网友:
这样都有!

网友(2016-06-24):
屏引起的死机第一次碰到学习了

网友:
1370的机器碰到过5国语言  屏的问题.显示正常  就是调不了亮度 按快捷键 音量加大 或者亮度调 节就蓝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