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路由器连接的二种连接方法

楼主(2016-05-12):
两个路由器连接的二种连接方法

第一台为A路由器,第二台为B路由器。前提是A路由器已经设置好能正常上网 。

方法1:WAN口连接。任意一台电脑连接B路由的LAN口(二个路由先不要连接,因为你的TP-LINK路由IP都是192.168.1.1,如果现在连接起来会有冲突),输入路由IP地址进入设置。打开网络参数的LAN口设置,把默认的IP地址改为171.16.1.1(我这是随意改的,你可以改为其他正确的路由IP地址,用我这个也行),子网掩码默认255.255.255.0,然后保存重启路由。此时B路由的IP就变成了171.16.1.1,要进入B路由,必须输入171.16.1.1才能进入设置界面。然后,在当前电脑网卡TCP/IP属性中,将IP地址修改为172.16.1.X (X取自然数范围2—254,比如66),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71.16.1.1。 设置完成后,打开IE,在地址栏输入172.16.1.1,重新进入B路由器设置界面,打开网络参数的WAN口设置,在WAN口联接类型中选择静态IP,将其设置为:IP地址192.168.1.X (X取自然数范围2—254)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1.1(注意IP地址192.168.1.X,其中X,一定要在现有局域网中没有用过的IP地址,如78,否则会造成冲突)。DNS和代理服务器就设为192.168.1.1。设置完成保存重启B路由器即可。接着就可以A路由器的LAN口连接到B路由器的WAN口了,B路由就起到了二次路由的功能,所有连接B路由的电脑必须遵循B路由的LAN配置,也就是说,连接B路由的电脑的TCP/IP属性设置为IP:172.16.1.X(X取自然数范围2—254,只要不和B路由的LAN口一样就行了),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72.16.1.1,DNS:172.16.1.1。不填也行,可以打开B路由的DHCP服务功能,自动获取IP地址。需要注意的是,连接A路由的电脑必须遵循A路由的LAN设置规则,也就是IP:192.168.1.X(注意不能和B路由的WAN口IP设置一样),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DNS:192.168.1.1(或者选用你的网络运营商提供的DNS);连接B路由就遵循B路由的LAN设置规则。这里就不重述了。
这种连接方式简单的说,就是A路由分配一个固定IP给B路由的WAN口,再由B路由分配给属下的LAN口,达成二次路由的目的。因为你的二个路由器是同一牌子的,所以前提是要改动B路由的LAN口设置,才能避免IP冲突,正常使用。(如果B路由器是无线路由器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实现无线上网)

方法2:LAN口连接。这个因为不经过B路由的WAN口,所以相对就简单多了。还是同上,先不要连接A路由,任意一台电脑连接上B路由的LAN口,输入路由默认IP:192.168.1.1(出厂默认)进入B路由设置,关闭DHCP服务,然后,打开网络参数的LAN口设置,更改LAN口IP地址,比如改为 192.168.1.254 只要和别的已经使用的IP地址不冲突就可以了。设置完成,保存重启即可,这时候进入B路由的IP就变为192.168.1.254了。接着A路由的LAN口连接上B路由的LAN口,B路由就相当于A路由的扩展端口,起到了交换机的作用,电脑连接到B路由的LAN口就OK了,若需要设置各电脑的TCP/IP属性,就按照A路由的规则设置即可,其实就是连接在A路由IP段下。

网友:
挺实用的尤其是第二种方法 简单快捷

网友:
这是所谓的桥接吗

网友:
和在网上看到的不太一样啊。

网友:
现在新买的路由器都不用设置了直接插wan口就能上网了他会自动选择模式的。

网友:
你搞复杂了

网友:
第一种应该属于二次路由,第二种是桥接

网友A:
第二种(连接LAN口的方法),容易出现WIFI无线能连上却上不了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连接LAN口的方法),容易出现WIFI无线能连上却上不了网哦

一般使用动态ip的方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