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C 笔记本LOL 鼠标瞬移跳帧卡顿

楼主(2016-05-12):
一台ASUS x550CC  基本配置是 i5 3370u  4G1600  gt720M 独显+核显HD4000, win7 64位,操作正常流畅, 开启LOL 游戏画面也正常,帧数能达到100FPS 左右, 但是会瞬间卡顿,停顿,瞬移,, 鼠标也一样, 基本是几分钟卡一次, 卡的时候鼠标也卡着,画面也卡着,半秒后恢复正常, 应该不是显卡性能不够用, 正常的时候帧数基本维持在 60-100fps,

开始以为是硬盘性能导致, 然后就换了一块SSD , 结果测试也是一样,

系统重装, 安装官方intel的驱动, 再NV的驱动, 测试依旧

设置lol 只用 INTEL 的核显 ,游戏帧数 稳定到 50-70fps ,但是依旧会卡顿和卡画面卡鼠标,

使用 nv的GF 管理器在线更新最新的驱动, 依旧....

实在找不出问题了,   难道是低压CPU 性能低下的问题吗?

显卡再渣 影响的只是帧数的高低 , 并不会有卡顿卡屏卡鼠标卡画面停顿的问题吧. ...

网友:
集显都一样,那只有一个,u性能不良

网友A:
应该是cpu的故障   看看能否禁掉几个线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的故障   看看能否禁掉几个线程

怎么禁 , bios 上还是系统上

网友B:
cpu不好换,换内存试试呢,试试别的游戏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不好换,换内存试试呢,试试别的游戏正不正常

cpu和内存都是板载的

网友A:
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  处理器选项  但有的机器不一定有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  处理器选项  但有的机器不一定有这个选项

还是不行, 用 任务管理器 设置相关性 给指定 用几个CPU 也一样

网友:
应该是CPU了

网友C:
俺的电脑有时候也这样  基本是软件问题  装个系统 LOL全部删除重新安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的电脑有时候也这样  基本是软件问题  装个系统 LOL全部删除重新安装即可

这点倒没试. 还给客户了..嗨..

网友:
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

网友:
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