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不触发

楼主(2016-05-12):
               接到机器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显示0.011等两秒变成0.022按开关没有反应开关有3.3v也有跳变接着查待机发现有3.3v 但是5v却只变成了0.22v  但是这个机器好像是先出5v开机后才有3.3v的收索迅维也发现很多这种问题解决的却没有几个 有一个说刷bios解决了于是刷bios一样 lid acin都正常决定换排阻把io旁的排阻换掉结果还是一样  这里就开始犯迷糊了一直转圈圈头都大了客户又在催 干脆抽根烟 平静下  休息下再战想想有人刷bios好了会不会我的还是bios那边的问题呢开始测量bios到io的线路发现果然一个脚不通 连接上电流欢快的上去了

网友:
bios断线的不常见

网友:
刷BIOS前,一般是要先看看BIOS的供电,片选,还到IO的脚通不通再刷会好一点

网友:
BIOS EC断线 这种故障相对不好查 要是有示波器会很直观  感谢分享 鼓励发帖

网友(2016-06-13):
这种故障不常见,有示波器就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