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usb不能用修的很郁闷求加分

楼主(2016-05-12):
接客户机器联想g470usb全部不能用拆机测usb对地几欧姆, pch挂了。
直接换 换到地3个好了  第一个是原机器拆的 第二个是料板拆的 开机0.45  第3个是新的做了3变 还是不显示 各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电流0.6不跑吗 修的怀疑人生了没有好的料了 重新发了几个做上好了。要是在不好真的怀疑人生了!  换个桥还这么折磨 加分安慰...

网友A:
你自己想省钱,我只换全新的,分分钟干 上

网友:
最后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想省钱,结果是花大太多时间进去

网友:
搞维修的不就是想省点钱 ,

网友:
换全新的,不容易误判,结果就省时间。

网友:
还是直接换全新的比较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想省钱,我只换全新的,分分钟干 上

有同感,我也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确实不该省的地方还是不能省 这种常用的料可以多备几个

网友:
默默的路过,顺带安慰你下。。下次直接干新的啊

网友:
有很多芯片说是说新的,很多都市拆机重新值球了!好坏连卖家自己都搞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想省钱,我只换全新的,分分钟干 上

我觉得这也不是 省钱的问题。 自己手上有料板,  一般来说  料板上的东西还是感觉比TB 买的靠谱点。 TB上所谓的全新 也不见得全部都是好的。     如果自己料板上有,能省时间 省钱。也挺好的,   只是LZ 这次运气差了点,换了这么多才好。。。

网友:
运气这么差

网友:
好累。。。加分鼓励    短路桥 再直球应该还短

网友:
这种维修笔记本的精神 值得学习呀

网友B:
遇到一个华硕的A43本,同行清灰搞不亮了,检测桥坏了HM65,换了桥裸板点亮正常,一装进壳子上完螺丝一插电就爆了,当时记得换了4个南桥,才发现是有一个螺丝不能上,一上桥就挂,可能板层原因吧,当时差点吐血

网友C:
大家淘宝买配件哪一家比较靠谱

网友D: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时间和金钱是成反比的,付出了金钱得到了时间,付出了多时间搞不好还是要付出金钱和精力

网友E:
一般hmxx的桥 我只用新的

网友:
现在的桥都跟豆腐做的一样,芯片越做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想省钱,我只换全新的,分分钟干 上
你在哪里能搞到全新的 给个链接

网友:
我前段时间宏碁换了 4个桥 我也是醉了 !

网友:
还得换新的靠谱,拆机的换多了,真的怀疑是不是 板子掉件.

网友:
0.35的球不好做,板变型一点点就做不好

网友:
拆机的的料版的桥出问题很正常
运气不够

网友:
这机修的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

网友:
也不知道哪家淘宝店比较靠谱

网友:
前天有个朋友也是换了3个北桥 最后一个是新的才好

网友:
全新的桥能买到,价格稍贵,在那个店,省钱也买不到全新的桥,道理很简单。

网友:
看来你的料板不给力啊

网友F:
这么有耐心干桥啊,我早就不弄了。除非没活干,才会死啃这玩意,搞维修也真不好赚啊兄弟们
LFB369825585
哥们 机器来的时候可以亮机的 修的不显示了 说不过去啊
详情

网友:
还是找信誉好的商家买桥,换几个真折磨人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还不如换新的,把时间用来修其他机器,这样更好吧

网友:
时间也是 金钱啊

网友:
省钱的想法是蛮好的,但耗费了大量时间就有点浪费了。不如直接上新的来的好,也不会导致误判。

网友G:
芯片问题还是焊工问题?
LFB369825585
哥们 芯片是坏的 2个 一个新的 一个旧的
详情

网友:
想省钱,结果搭进了大把的时间啊

网友H:
自找的啊 明明短了还重植 看不懂的节奏
LFB369825585
不是 第一个是拆下来的坏的 没有用 用的别的料板拆的 还有用了一个全新的 值了2次
详情

网友:
一般判断是桥了,直接报价去找板子了,料板攒一堆了,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淘宝买配件哪一家比较靠谱

是啊  经常买的  说说来

网友:
飘过,此乃大神

网友:
哎,做维修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老是做试验的!

网友I:
估计不全是芯片的问题,是不是楼主BGA不行了,没有焊好啊

网友:
新款的机器桥都变小了更不好做

网友:
你也是够悲催的,

网友:
换全新的 就好了。 要不然都换几个旧的 也行

网友:
换桥还是用新的吧,省的浪费时间精力,搞不好板子还变形

网友:
买新的换相对来说好点省时间

网友J:
真是折腾呀,
TB上假元件很多。

网友:
usb都是很好修的

网友:
只能说明你们的测试手段不行的很!我基本不买新的但也很少搞两遍的 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和耐性了,,芯片在没上板之前我都要判断它9成是好的才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个华硕的A43本,同行清灰搞不亮了,检测桥坏了HM65,换了桥裸板点亮正常,一装进壳子上完螺丝一插电就爆 ...

直接口吐血,这种问题要小心

网友:
人生处处有惊喜

网友:
确实如此,,,,,,,,,,,,,,,,,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换了几个桥才好晕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还 上换新的好,不要换旧的。

网友:
加分给楼主安慰。实在是不容易啊。找个能用的好桥咋那么难呢。。。

网友K:
瞎折腾直接换片新的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想省钱,我只换全新的,分分钟干 上

哥们 我中间、换过一个新的 只是点背啊 是有问题的 重置2次 还是0.6不跑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时间和金钱是成反比的,付出了金钱得到了时间,付出了多时间搞不好还是要付出金钱和精力

说的好想省钱就不要拍浪费时间啊 浪费了时间还是得花钱好鼓掌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一般hmxx的桥 我只用新的

俺其实就是想省两毛 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说的好想省钱就不要拍浪费时间啊 浪费了时间还是得花钱好鼓掌

hehe时间就是如此折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有耐心干桥啊,我早就不弄了。除非没活干,才会死啃这玩意,搞维修也真不好赚啊兄弟们

哥们 机器来的时候可以亮机的 修的不显示了 说不过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问题还是焊工问题?

哥们 芯片是坏的 2个  一个新的 一个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找的啊    明明短了还重植  看不懂的节奏

不是 第一个是拆下来的坏的 没有用  用的别的料板拆的 还有用了一个全新的 值了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估计不全是芯片的问题,是不是楼主BGA不行了,没有焊好啊

不存在焊好的节奏 全新的芯片重置2次 都是跑0.6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是折腾呀,
TB上假元件很多。

是的赞同

网友:
只能说我运气点背

网友:
引用 网友K:
瞎折腾直接换片新的多好

其中换过新的  还是没好啊 哥们

网友M:
大家网上订芯片感觉哪家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家网上订芯片感觉哪家的好。。。。

碰运气吧 都说是新的 新的也有坏的   我都是不固定找不到合适的卖家 我都是离我就近买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家网上订芯片感觉哪家的好。。。。

碰运气吧,都说是新的,新的也有坏的。我都是离我就近买

网友:
LFB369825585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豆腐渣害人啊,这个考验赖心

网友:
做维修这行不容易 顶起

网友:
楼主下的决心很大

网友:
我们换了一个不行就直接换板子的

网友:
那这个机器至少收客户500

网友:
全新的也不贵啊,反复焊来焊去板子容易废

网友:
楼主辛苦了,做维修头疼

网友:
这芯片我嫌他值得麻烦

网友:
辛苦了 真是不容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俺其实就是想省两毛 版主
我闲费事 费神啊

网友:
判断非常准确啊,我换了两三次就会怀疑判断错了。楼主难得

网友:
换一接口不行直接换桥

网友:
你还真是有毅力啊~

网友:
料板真多,若是我的话,直接换新的芯片了,遇到坏芯片,搞死人

网友:
维修真不容易啊

网友:
直接换新的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