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7BMU3+ 触发掉电,电压全部正常,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6-05-12):
主板拿过来时可触发,不开机,不掉电,插诊断卡无复位,量电压无CPU供电,看到CPU电源芯片是RT8859M的,这个芯片有个通病就是49.50脚的200K电阻容易变质,拆下测量发现其中一个已经变质,换上200K电阻,CPU供电出来了0.93V,但是还是不开机,因为电压全部出来了,所以决定刷个BIOS,拆下bIOS发现编程器不认,W25Q32的,手上没有,买一个回来随便买了个编程器(以为编程器不支持)买回来的编程器也不认,确定BIOS芯片坏了,换上新买的芯片刷上资料(这个板没有型号,在官网对照的,应该是这个型号)刷好后装上,这时噩梦开始了,可以触发,但开始掉电了,没道理啊,他原来的芯片是坏的啊,又下了几个资料,都是一样,没辙了,在次测量电压,发现A15没有3.3V复位,B16没有时钟电压,但是触发在量有电压(这里我就纳闷了,不是待机就有的吗,怎么开机才出来,正常吗?)没掉电前短接复位针,A15脚没电压跳变,诊断卡复位灯也不闪,内存供电1.6V 0.82V 3.3V 桥供电1.09V,还有一个应该是总线供电1.6V(是不是高了,是不是应该是1.2V)IO条件全部查了,正常,桥加焊了,问题还是一样,现在我已经没辙了,救救我

网友:
应该不是BIOS引起的,因为我把BIOS芯片拆下来开过,触发也正常不掉电的,在个不可能BIOS不对也不可能造成其他故障吧,我真是晕了,他BIOS芯片坏了,所以也没原资料,在官网跟网上下的,论坛也没这个资料,A15脚在不掉电前也没测过,也不知道这个是开机出来还是待机就有的,把4PIN拔掉一样也是掉电,CPU,内存不装也同样掉电

网友:
都下班睡觉了吗,怎么没人啊,急哦,这个搞了好多天了,还有个问题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普通的一个通病问题,怎么BIOS芯片会坏掉,刷了资料怎么会出现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
各位大神谁来帮帮忙,给点思路,这么快就掉下去了,现在是完全没有思路了

网友:
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顺劲通信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B16和A15脚待机时是没电压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LM358运放的问题,专门发了个贴,大家可以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