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品牌机 P5G41T-M LX2/BM5242/DP_MB 有时98有时 D5断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12):
5点下班没什么事帮同事修一台ASUS的品牌机,故障描述为有时能正常用,有时开机掉电  能重新上电。                 拆机上诊断卡,第一次能进系统放放音乐听,暂时没问题一切正常。同事来了句难道电脑怕你们搞维修的??来一杯茶聊点上班的事,大概过了半小时掉电了。先拔掉硬盘供电线看诊断卡的代码有时候98掉电有时候d5掉电这样看来不是自检不过类的掉电,是上电时序中的某一个信号异常导致。那就按上电的时序开始排查没想到检测的第一个信号就有问题 PWRBTN 信号电压1.05V 偏低了  测此信号的时候突然又好了显示了,此时的PWRBTN 电压为2.1V 。马上想到查下点位图,不知道外网能不能用维修账号。嘿能用马上打开一看连了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就在32.768晶体旁在就是上拉的一个排阻上拉电压是5VSB ,到此故障元件找到了。华硕的神奇822 元凶就它了。(再显卡插槽最左端的下面)更换后PWRBTN信号触发释放后马上回到5V。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缺少实物图哦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话说主办的上电时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
华硕很多AMD主板也经常这样 测试开关针不到一伏

网友:
华硕的一个通病。

网友A:
是电阻还是电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阻还是电容   、、、、??????????????????

822的排阻,造成了开关被拉低

网友:
又看到华硕的822.我修华硕为什么就没碰到822坏呢

网友:
哥 你好歹也拍个图片撒

网友:
开关针低电平,都是这个822给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