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一个LG 19寸显示器

楼主(2016-05-12):
不开机,保险坏了,开关管也坏了,稳压二极管也换了,更换后用没多久又烧开机管!什么问题!

驱动芯片也换过了!变压器也换过了!

网友A:
换了又烧,不如换个通用的吧。或者换个模块

网友:
同意2楼的,直接换个模块

网友B:
如果老烧 又不相干改模块 建议改个板子

网友:
建议改个电源板

网友:
这就别搞了 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老烧 又不相干改模块 建议改个板子

如果改模块还会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了又烧,不如换个通用的吧。或者换个模块

改通用模块还会烧吗?

网友:
剑查附近哪部件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通用模块还会烧吗?

不好说啊 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