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F奇怪的卡开机画面

楼主(2016-05-12):
如题,富士康G41MX-F的板子,开始卡第一个画面,按什么键都没反应,除了del,按了del就变下面这图1,图1之后只有按ESC才有用,变图2

                     图1

                       图2

bios刷过了,裸板试的

网友:
换内存试过没有

网友:
拆掉声卡芯片试一试,不行就换南桥芯片

网友:
你一说,我马上就换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A:
换cpu 刷个bios 拆外设 不修就搞桥 在不行换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cpu 刷个bios 拆外设 不修就搞桥 在不行换板子

CPU坏会这样么?搞桥怎么下手,加热还是,南桥北桥,这么老的板子,换板就算了吧

网友:
换内存,拆声卡,先试试。

网友:
拆下外围lC

网友:
拆声卡啦

网友:
卡Logo一般是外设

网友:
声卡  容易坏!

网友:
拆掉所有外设·声卡 网卡· 不行就南桥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块一样的 跑马3C   外设全部搞了 南桥换了  最后没修好  摸北桥非常烫 感觉是北桥问题

网友:
外设和内存有问题,还有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坏会这样么?搞桥怎么下手,加热还是,南桥北桥,这么老的板子,换板就算了吧

一般加热没啥用吧。可以热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