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311机器暗屏求助

楼主(2016-05-12):
型号:苹果21.5寸一体机A1311
板号:K60 820-3126-A
故障:这个机器是服务站的人送来的,机器描述:冷却久了或者拆机装好第一次按开机能正常显示并且进系统,用时间长了或者关机再开机就变成有背光无显示的暗屏现象了,测试高压接口J601的6脚和7脚开启和调节脚
不管是暗屏或者正常显示情况下都是3.3v为正常电压;测试1脚正常或者暗屏情况下都是3.3V(搞不懂为什么Q610如果12V导通还会为3.3不是应该为低电平吗?)2脚和4脚有一个为0v但是正常显示时候也是0V。

据服务站的人问过,机器屏幕和高压已经更换过,因是主板问题。搜索基地相关的资料,有坛友说是电源板问题。这种情况有没有大神出来请教下还有没有相关信号未查的。很少修到苹果,想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二,下图盗用附上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2003-1-1.html

网友:
左上角第一个为高压板(更换过),第二个为电源板(未更换)中间主板测试如主题描述,有没有相关的信号遗漏请赐教,第一脚为3.3V,据图纸描述PS_ON应该为正常,但是按照图纸描述应该为低电平,Q610的控制机还未测试,暂时未有数据,但是开机亮的时候也是3.3,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自己顶一个,帖子中的链接有个兄弟说是电源板高压容易出问题,但是暗屏跟高压板有关系吗,希望大家一同来探讨下。听说是通病。还有如果换电源板中的高压,需要什么代换原则吗,还是可以随便拆一个电源里面的高压就可以用了?附上淘宝截图的高压部分

网友:
没有修苹果的大大出来解答吗

网友A:
一体机还有图纸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没有啊,今天修了一天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A1311的机器,之前是电源板短路,修好后主板也是坏的,这下彻底糊涂了,从未修过苹果机器,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A1311的机器,之前是电源板短路,修好后主板也是坏的,这下彻底糊涂了,从未修过苹果机器, ...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修,就算有图纸点位貌似也很难下手

网友C:
高压板吧,之前修过一台换的高压板好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先确定电源是否有问题 在进一步确认其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吧,之前修过一台换的高压板好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

妞妞果然是高手,竟然会修苹果机,赞一下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搞,学习一下!

网友E:
你有没有考虑过屏本身?  这种27寸的LCD 你换个试试呢?  你问暗屏跟高压板有没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啊,电源旁边那个就是高压板,我某次修 换高压没用,换显卡才好的,这个机器的显卡也是有通病的那种 HD6970 还是6790 忘记了,2G 显存的 ,一个拆机芯片就卖300 ,买了5颗 来试了两颗都坏的 就退了 ,然后换了个512显存的 就好了!,还有台暗屏是换屏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吧,之前修过一台换的高压板好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

但是感觉高压板只是220v进来转换电压用提供整机所需供电用的,貌似跟升压电路没多大关系,就是没有板子替换,看来是要考虑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妞妞果然是高手,竟然会修苹果机,赞一下

又来调侃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妞妞果然是高手,竟然会修苹果机,赞一下

是我店里技术员修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没有考虑过屏本身?  这种27寸的LCD 你换个试试呢?  你问暗屏跟高压板有没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啊,电 ...

感谢波哥回复,这个机器是售后拿来的,说之前已经换过高压板和屏了,应该可以排除LED灯条和高压部分了,就剩下主板到高压的通断或者条件了,帖子里面提到的开启和调节已经有了,1脚PS_on不知道是不是主电压,还在徘徊中,感觉怪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但是感觉高压板只是220v进来转换电压用提供整机所需供电用的,貌似跟升压电路没多大关系,就是没有板子替 ...

我们那个机器当时忘记什么情况了,上TB一查,这个高压板是通病,就定了一个,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们那个机器当时忘记什么情况了,上TB一查,这个高压板是通病,就定了一个,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一样的情 ...

好吧,不过这电源板很贵貌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吧,不过这电源板很贵貌似。。

我买的是高压板,电源板不知道,没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还有图纸啊

有图纸和点位呢

网友:
苹果暗屏好像是有通病的吧

网友:
苹果的没修过大毛病,就修过苹果笔记本不开机拆开把电池拆了再装上就好了

网友:
换个电源板  这种电源板坏的多

网友:
测高压板升压后给led供电电压了么,暗屏和正常情况时电压一样么?

网友:
不要去纠结J601第一脚那是主电源12V的开关脚  怀疑电源就先检查下电源吧

网友G:
BL_EN和BL_PWM信号有么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BL_EN和BL_PWM信号有么有?

都有了,就是没有

网友:
感觉苹果机是不怎么好修。

网友:
修好了没有LZ,你可以根据你发的链接维修思路换一个电源板试试噻,TB七天退货的不是么,

网友:
6脚是背光开启脚,看看有没高电压3.3V

网友:
弄好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板内部有零件接触不好 和板内部有断线

网友H: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2003-1-1.html    楼主看看这个贴还有评论,也许就修好了

网友:
苹果机子修的很少,没见过这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H: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2003-1-1.html    楼主看看这个贴还有评论,也许就修好了

多谢,帖子中的楼主已经修好,但是就是怕不是电源板问题才发帖求助的,电源板感觉对不上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高压板,电源板不知道,没查过

高压板服务站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帖子中的楼主已经修好,但是就是怕不是电源板问题才发帖求助的,电源板感觉对不上逻辑

评论中有人也修到过你这种情况,做参考咯

网友:
暗屏改个高压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修到过A1311,这款机器暗屏屏里面的灯条很容易坏,直接换屏解决的。至于电源高压一体板坏的好像很少,最好 ...

关键服务站的人说换过高压板和屏幕了,很难下手。哎

网友:
供电控制信号查查看。

网友:
换高压好的吗

网友:
搞个电源板回来换换。

网友:
背光和LID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脑不会修但是楼主所说的暗屏,看是否有影象,不好判断故障,可以强行给高压板开机,给个供电,一个开机信号,就可以确定高压板和背光是否正常

网友J:
这种有可能是高压板或者线什么的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有可能是高压板或者线什么的接触不;良

都换过了哦

网友:
我也有一台   有开机声     键盘 灯正常  ,不显示  换个全新显卡IC    换了拆机显卡3个   都是不显示    开启信号没有    主板灯亮 3个   。不装显卡 也有开机声   但只亮2个灯。  屏幕的 保险 烧了  也换了    屏幕主IC HP627
也换了   电源54231  也换了    TPS65162 也换了。  屏幕到高压的 两个 信号线  没有波。  主板到 高压的 4个线  只有供电  有  其它两个信号  也无波。  这机器 修了  好九了。晕死